[客户分享] ili9341和ili9488的SPI通信方式最高时钟速度

楼主(2018-09-07):
9341的写速度是100ns,即10MHz

9488的写速度是66ns,即15MHZ

网友A(2021-12-10):
虽然规格书这么写,但是为什么很多帖子写的SPI速度开到几十M都可以正常刷屏呢,像H7-TOOL也是的,帖子里讲SPI也是开到几十M,为什么远远超过了规格书讲的SPI速度可以正常使用呢?

网友:
ST7789和ILI9341都用ESP32的SPI配置为80Mhz,还用逻辑分析仪看过,确实80Mhz。显示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规格书这么写,但是为什么很多帖子写的SPI速度开到几十M都可以正常刷屏呢,像H7-TOOL也是的,帖子里讲S ...

7789的很高,手册给的是50MHz
写速度是18ns,读速度是150ns

网友A:
但是ILI9341和ILI9488的很低啊,SPI速度只有18M左右,很多人用几十M的SPI怎么可以正常刷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ILI9341和ILI9488的很低啊,SPI速度只有18M左右,很多人用几十M的SPI怎么可以正常刷屏呢?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操作都是“写”,15ns的周期。“读”要慢一些。

我实际用30Mhz的时钟去操作,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