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在多个窗口切换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8-09-07):
每次来回切换四次之后就出现一个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没有结束上一次的窗口?可是我的代码是先结束上一个窗口,再创建下一个窗口的呀。

多次切换后出现的错误

多次切换后出现的错误

网友A:
可以看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4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4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

请问一下,SWIPELIST这个控件是不是要单独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SWIPELIST这个控件是不是要单独删除?

这个控件应该不需要的,当前测试仅Graph控件需要。

不做最好还是单独创建一个简单的窗口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