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帮我看下,这个有1个问题,关于子框弹出的问题,重复创建子框的问题

楼主(2018-09-07):
帮我看下,这个有一个问题,一直点GUI_ID_EDIT0与GUI_ID_EDIT1的时候,会一直创建键盘对话框,点结束对话框也需要点很多次,如何改成点击GUI_ID_EDIT0与GUI_ID_EDIT1的时候只出一次,而不是一直重复创建

GUIDEMO_Start.c

网友:
明天了给你测试下,现在有点晚了。

网友A:
改成这个消息可以解决。

ps:后面把你的代码规整规整,别人阅读太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消息可以解决。

ps:后面把你的代码规整规整,别人阅读太吃力了

好的,我的代码多加点注释,规整下,现在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这个变得难触发了,如果按照Widget has been clicked and pointer has been moved out of the widget without releasing.这个操作,也会出现多次触发的情况,需要关多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代码多加点注释,规整下,现在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这个变得难触发了,如果按照Widget ha ...

看我这个界面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个界面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 ...

这个问题可能最后要加标志位,今天发现个问题 ICON,把指令放在WM_NOTIFICATION_CLICKED和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根本不触发,放在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下可以触发怎么回事。

case ID_ICONVIEW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GUI_EndDialog(hDlg,0);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4,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4), _cbDialog4, WM_HBKWIN, 0, 0);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最后要加标志位,今天发现个问题 ICON,把指令放在WM_NOTIFICATION_CLICKED和 WM_NOTIFICATI ...

参考此贴智能家居的例子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贴智能家居的例子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7&extra=pag ...

有裸机的相关例程吗,裸机的比较易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裸机的相关例程吗,裸机的比较易懂

仅看emWin任务即可,跟裸机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emWin任务即可,跟裸机没区别。

我移植了一下你给我发的那个智能家居的那个,发现仅仅支持按键的,触屏怎么没反应呢,文字显示不出来,背景也显示不出来,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呢,回调函数只能到case WM_PAINT:和case GUI_ID_ICONVIEW0:这个地方,这个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地方到不了怎么回事。我移植了好几个教程基本都是到不了这一步,有些到一次就到不了了,我用guibuid建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移植的有一个只有第一次能到WM_NOTIFICATION_CLICKED:这个地方,第二次就到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移植了一下你给我发的那个智能家居的那个,发现仅仅支持按键的,触屏怎么没反应呢,文字显示不出来,背 ...

看下GUIConf.C文件,看看是不是动态内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GUIConf.C文件,看看是不是动态内存小了。

#include "GUI.h"

/*********************************************************************
*
*       Defines
*
**********************************************************************
*/
//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1024*150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300)

/*********************************************************************
*
*       Public code
*
**********************************************************************
*/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这个是我那个的配置文件

楼主:
WM_MULTIBUF_Enable(1);这个也是开启的,3级  #define NUM_BUFFERS  3 /* Number of multiple buffers to be used */#define NUM_VSCREENS 1 /* Number of virtual screens to be u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