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DeleteWindow删除不了窗口

楼主(2018-09-07):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_power.h"

WM_HWIN  hShutDownWin;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ShutDown", ID_FRAMEWIN_0, 60, 100, 120, 10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确认关机", GUI_ID_TEXT0,  27, 14,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确认",   GUI_ID_BUTTON0, 13, 44, 4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取消",   GUI_ID_BUTTON1, 65, 44, 40, 20, 0, 0x0, 0 },
};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20);
    FRAMEWIN_SetFont(hItem,&GUI_Font20_ASCII);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TEXT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Song16x16);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BUTTON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Song16x16);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BUTTON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Song16x16);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BUTTON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 取消按键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DeleteWindow(hShutDownWin);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ShutDownBox
*    功能说明: 创建关机提示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reateShutDownBox(void)
{
    hShutDown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

代码如上,一切正常,也能执行到WM_DeleteWindow处,但是就是删除不了这个窗口。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网友A:
测试了下,删除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删除没问题啊。

辛苦,辛苦,现在用WM_SendMessageNoPara发送用户消息到主窗口,然后创建该消息窗口,发现是发送用户消息的地方不同就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也没有重复建立窗口。即使是在同一函数的两种条件下,发送用户消息,也出现了,一个能删除,一个删除不了。很无解,我试试用隐藏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删除没问题啊。

隐藏,显示切换没问题。暂且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藏,显示切换没问题。暂且这样吧

也行,估计是你的程序模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