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ADC温度传感器测量

楼主(2018-09-09):
代码公式:
float Vtemp_sensor;
uint16_t TS_CAL1;
uint16_t TS_CAL2;

uint32_t   uwConvertedValue;

TS_CAL1 = *(__IO uint16_t *)(0x1FF1E820);
TS_CAL2 = *(__IO uint16_t *)(0x1FF1E840);
uwConvertedValue = HAL_ADC_GetValue(&AdcHandle);  /* 读取数值 */
Vtemp_sensor = (110.0 - 30.0) * (uwConvertedValue - TS_CAL1)/ (TS_CAL2 - TS_CAL1) + 30;   /* 转换 */

公式:

效果: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ADC的DMA模式,CUBEMX配置的,一直只能转换第一次数据,后面的数据没变化过。 MB1137  VEB的板子,跟你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  ADC的DMA模式,CUBEMX配置的,一直只能转换第一次数据,后面的数据没变化过。 MB1137  VEB的 ...

多试试,估计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试试,估计是配置有问题。

好的!!,再试试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参考电压是不需要设置的吧?内部默认设置好了就是你圈出来的电压值吗?我读取的总不对。
比如我的某次读取:
TS_CAL1:12309,
TS_CAL2:15501,
adc:15359,                                  <-- 原始ADC值
T:106.441101                              <-- 换算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参考电压是不需要设置的吧?内部默认设置好了就是你圈出来的电压值吗?我读取的总不对。
...

从你的数值来看,没问题
TS_CAL1:12309 ---对应的30°
TS_CAL2:15501 --- 对应的110°
adc:15359, --- 对应的106.

就是这个温度值的确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你的数值来看,没问题
TS_CAL1:12309 ---对应的30°
TS_CAL2:15501 --- 对应的110°

对  根据线性比例是的   但关键是我的温度(室温)不太对   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参考电压有关系   另外你的设置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或者说特别之处吗
adc:14132,TS_CAL1:12309,TS_CAL2:15501,T:75.689224
感觉我的不加后面那个30才是正确的
好奇怪

楼主的工程能发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根据线性比例是的   但关键是我的温度(室温)不太对   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参考电压有关系    ...

把你的ADC配置代码发出来看下。

网友:
ADC_HandleTypeDef hadc3;

/* ADC3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3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3.Instance = ADC3;
  hadc3.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3.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hadc3.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3.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3.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3.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3.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3.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R;
  hadc3.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3.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3.Init.BoostMode = ENABLE;
  hadc3.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87CYCLES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3,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3)
  {
  /* USER CODE BEGIN ADC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3_MspInit 0 */
    /* ADC3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3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ADC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3_MspInit 1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你的ADC配置代码发出来看下。

如上                      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上                      紫薯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试试。

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试试。

楼主的工程能参考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程能参考一下么

暂时没有现成的工程供参考,只能帮你看下配置

网友C(2020-11-26):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参考电压是不需要设置的吧?内部默认设置好了就是你圈出来的电压值吗?我读取的总不对。
...

你查一下板子上ADC的参考电压是不是3.3v,ST给出的这组校准值是在3.3v时做出来的,如果你的板子的ADC参考电压不是3.3v的话,就会有一个误差,手动转换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D(2021-07-05):
参考电压是2.5V时,公式怎样改一下?找了半天教程都找不到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电压是2.5V时,公式怎样改一下?找了半天教程都找不到头绪。

公式只有这一个,这个公式正常情况下,用户使用3.3V电压基准或者2.5V电压基准都行。

你测试使用2.5V差距比较大吗,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仅支持3.3V情况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式只有这一个,这个公式正常情况下,用户使用3.3V电压基准或者2.5V电压基准都行。

你测试使用2.5V差 ...

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板子的Vref是3.3V,测到40几度,证明是对的。另外一块板子的Vref是2.5V,测到120几度,证明有问题。一开始我以为Vref有问题,后来我通过Vref去计算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 = 1.2v左右(证明Vref是正常的)。

正在思考,使用外部Vref2.5V时,怎么计算CPU温度。

网友E(2023-02-27):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板子上ADC的参考电压是不是3.3v,ST给出的这组校准值是在3.3v时做出来的,如果你的板子的ADC参考 ...

怎么进行手动转化啊?
TS_CAL1:12309 ---对应的30°
TS_CAL2:15501 --- 对应的110°
TS_DATA:15359---本次测试的值
转换后的值:15359* 2.5 / 3.3 = 11636
Vtemp_sensor = (110.0 - 30.0) * (11636 -  12309)/ (15501 - 12309) + 30
Vtemp_sensor = 13.13
这样转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进行手动转化啊?
TS_CAL1:12309 ---对应的30°
TS_CAL2:15501 --- 对应的110°

新版做函数了

/**
  * @brief  Helper macro to calculate the temperature (unit: degree Celsius)
  *         from ADC conversion data of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 @note   Computation is using temperature sensor typical values
  *         (refer to device datasheet).
  * @note   Calculation formula:
  *           Temperature = (TS_TYP_CALx_VOLT(uV) - TS_ADC_DATA * Conversion_uV)
  *                         / Avg_Slope + CALx_TEMP
  *           with TS_ADC_DATA      = temperature sensor raw data measured by ADC
  *                                   (unit: digital value)
  *                Avg_Slope        = temperature sensor slope
  *                                   (unit: uV/Degree Celsius)
  *                TS_TYP_CALx_VOLT = temperature sensor digital value at
  *                                   temperature CALx_TEMP (unit: mV)
  *         Caution: Calculation relevancy under reserv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                  of the current device has characteristics in line with
  *                  datasheet typical values.
  *                  If temperature sensor calibration values are available on
  *                  on this device (presence of macro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will be more accurate using
  *                  helper macro @ref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
  * @note   As calculation input, the analog reference voltage (Vref+) must be
  *         defined as it impacts the ADC LSB equivalent voltage.
  * @note   Analog reference voltage (Vref+) must be either known from
  *         user board environment or can be calculated using ADC measurement
  *         and ADC helper macro @ref __LL_ADC_CALC_VREFANALOG_VOLTAGE().
  * @note   ADC measurement data must correspond to a resolution of 12bits
  *         (full scale digital value 4095). If not the case, the data must be
  *         preliminarily rescaled to an equivalent resolution of 12 bits.
  * @param  __TEMPSENSOR_TYP_AVGSLOPE__   Device datasheet data: Temperature sensor slope typical value (unit: uV/DegCelsius).
  *                                       On STM32H7, refer to device datasheet parameter "Avg_Slope".
  * @param  __TEMPSENSOR_TYP_CALX_V__     Device datasheet data: Temperature sensor voltage typical value (at temperature and Vref+ defined in parameters below) (unit: mV).
  *                                       On STM32H7, refer to device datasheet parameter "V30" (corresponding to TS_CAL1).
  * @param  __TEMPSENSOR_CALX_TEMP__      Device datasheet data: Temperature at which temperature sensor voltage (see parameter above) is corresponding (unit: mV)
  * @param  __VREFANALOG_VOLTAGE__        Analog voltage reference (Vref+) voltage (unit: mV)
  * @param  __TEMPSENSOR_ADC_DATA__       ADC conversion data of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unit: digital value).
  * @param  __ADC_RESOLUTION__            ADC resolution at which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voltage has been meas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f ADC_RESOLUTION_16B
  *         @arg @ref ADC_RESOLUTION_14B
  *         @arg @ref ADC_RESOLUTION_12B
  *         @arg @ref ADC_RESOLUTION_10B
  *         @arg @ref ADC_RESOLUTION_8B
  * @retval Temperature (unit: degree Celsius)
  */
#define __HAL_ADC_CALC_TEMPERATURE_TYP_PARAMS(__TEMPSENSOR_TYP_AVGSLOPE__,\
                                              __TEMPSENSOR_TYP_CALX_V__,\
                                              __TEMPSENSOR_CALX_TEMP__,\
                                              __VREFANALOG_VOLTAGE__,\
                                              __TEMPSENSOR_ADC_DATA__,\
                                              __ADC_RESOLUTION__)              \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_TYP_PARAMS((__TEMPSENSOR_TYP_AVGSLOPE__),\
                                              (__TEMPSENSOR_TYP_CALX_V__),\
                                              (__TEMPSENSOR_CALX_TEMP__),\
                                              (__VREFANALOG_VOLTAGE__),\
                                              (__TEMPSENSOR_ADC_DATA__),\
                                              (__ADC_RESOLUTION__))

网友F:
硬汉哥,这个意思是H7可以在不接外部温度传感器的条件下读取自身芯片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这个意思是H7可以在不接外部温度传感器的条件下读取自身芯片温度吗?

对,这个可以作为芯片工作温度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做函数了

[mw_shl_code=c,true]/**

外部参考电压是2.5v,就是说调用函数为:
__HAL_ADC_CALC_TEMPERATURE_TYP_PARAMS(2000        , 620,  30,  2500mv, ADC_DATA_RAW, ADC_RESOLUTION_16B);

我得到的返回温度大概是45℃~47℃,这个范围的值,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取值吧(开发板在室内)?

网友G(2024-07-11):
哥,你这个36°C。
H7 480Mhz 摄像头电阻屏啥的,温度干到70°C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你这个36°C。
H7 480Mhz 摄像头电阻屏啥的,温度干到70°C正常嘛?

70°有点高了,有必要降低下。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为啥V7-021,21号例程里ADC过采样配置为AdcHandle.Init.Oversampling.Ratio=15后面注释写的是15+1倍,但我直接写16采样值才正常,网上搜的也是直接写16没有+1操作呀

网友H: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例程V7-21里面ADC过采样配置AdcHandle.Init.Oversampling.Ratio=15后面注释是15+1,然后右移四位,但我想配置16倍过采样直接写16得到的值才正常,上网搜也是直接写16没有+1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例程V7-21里面ADC过采样配置AdcHandle.Init.Oversampling.Ratio=15后面注释是15+1,然后 ...

ST的骚操作重现江湖,H7的新版HAL直接修改代码参数,不考虑兼容性,群友反馈H7的ADC过采样有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79&fromuid=58

网友H:
引用 楼主:
ST的骚操作重现江湖,H7的新版HAL直接修改代码参数,不考虑兼容性,群友反馈H7的ADC过采样有问题
https: ...

好的感谢,请问H743也有同样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感谢,请问H743也有同样的问题嘛

这个是HAL库本身的问题。H750和H743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HAL库本身的问题。H750和H743都有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