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文件创建速度越来越慢的问题

楼主(2018-09-09):
硬件为SPI FLASH,在其上使用FATFS。测试方法为:不停地创建一个新文件,然后写入2KB的数据。
观察到的现象为:在开始的时候,创建文件的速度很快。随着文件数量的增加,速度逐渐变慢。到接近1000个文件的时候,创建一个新文件,需要接近1秒的时间。这个时间太长了。

请问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在根目录创建文件的数量是有限制的,最多256个。超过后会返回FR_DENIED错误,表示directory full。解决办法是在根目录创建一个文件夹,在文件夹中就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我曾经进行了总结,不过FlashFS,用的嵌入式文件系统方式,也是同样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3912&extra=page%3D1

而使用FlashFS操作SD和NAND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解决办法是有个创建文件名的参数,你打算创建多少个,就配置多少个文件名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我曾经进行了总结,不过FlashFS,用的嵌入式文件系统方式,也是同样的问题。

http://forum. ...

两者应该都差不多,我先去研究一下,感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