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果界面中有上百个,甚至几百个控件时,使用emWin三缓冲要特别注意,否则超级卡机

楼主(2018-09-10):
将Edit类的文本更新控件,改成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显示函数即可解决。
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A:
为什么会卡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卡机呢?

原因待查。

网友B:
刷新的时候要计算哪个地方能绘制哪个地方不能,这个操作非常耗时,因为要遍历所有兄弟窗口、父窗口的兄弟窗口,爷爷窗口的兄弟窗口......,顶层置顶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的时候要计算哪个地方能绘制哪个地方不能,这个操作非常耗时,因为要遍历所有兄弟窗口、父窗口的兄弟窗 ...

对,三缓冲在这个地方非常耗性能。特别是控件非常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