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invalidwindow不能用

楼主(2018-09-10):
直接在emwin函数while(1)里边直接invalid所有窗口跟立即重绘窗口和所有子窗口都不能用,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帮你把视频改了下,现在能正常看了。

看了你的视频演示了,你说的invalidwindow不能用是是指的哪里不能用,看了下视频,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把视频改了下,现在能正常看了。

看了你的视频演示了,你说的invalidwindow不能用是是指的哪里不能 ...

大神,视频怎么改的,一样的spinbox,tab键过去里边数字不闪啊,神奇的是backtab完全正常,tab键在spinbox之间切换里边的数字不闪,一定要跨其他控件才能闪,invalidwindow在哪都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视频怎么改的,一样的spinbox,tab键过去里边数字不闪啊,神奇的是backtab完全正常,tab键在spinbo ...

之前没有注意你的视频还有语音,听了下语音懂了。

你可以这样测试,把你的工程里面GUI应用先注释掉,仅创建一个简单的对话框和几个spinbox,然后tab切换着几个spinbox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注意你的视频还有语音,听了下语音懂了。

你可以这样测试,把你的工程里面GUI应用先注释掉, ...

经过其他大神指点,连续发送tab,tab,backtab,就把问题解决了,好像是emwin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其他大神指点,连续发送tab,tab,backtab,就把问题解决了,好像是emwin的bug

这办法有点意思,不错,此问题已经记录,后面我专门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