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HAL库里面又一个错误的ADC例子,过采样通道搞错了

楼主(2018-09-10):
只有BGA封装才有下面这个几个多出来的复用引脚:

楼主:
已经更新。

网友:
继续采坑

网友A(2019-03-19):
/**
* @brief Definition for Potentiometer, connected to ADC1
*/
#define ADCx                            ADC1
#define ADCx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define ADCx_CHANNEL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ADCx_FORCE_RESET()              __HAL_RCC_ADC12_FORCE_RESET()
#define ADC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ADC12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ADCx Channel Pin */
#define ADCx_CHANNEL_PIN                GPIO_PIN_0
#define AD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A

/* Definition for ADCx's Channel */
#define ADCx_CHANNEL                    ADC_CHANNEL_0
#define ADCx_POLL_TIMEOUT               10
这一段是stm32h743i_eval.h里面的,其中#define ADCx_CHANNEL                    ADC_CHANNEL_0  错误, PA0是Channel16.

网友:
要不要专门弄一个头文件,里面把所有的这种错误#error出来。   以后hal升级了之类可以很方便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brief Definition for Potentiometer, connected to ADC1
*/

这是那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