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FlashFS读写SPI Flash W25Q256FV时flashfs传入的读地址大于flash的最大地址导致读失败问题探讨

楼主(2018-09-10):
如题,使用RTX+RL-FlashFS读写SPI Flash W25Q256FV,该flash共32MB,每页page=256B,每块block=64KB,每扇区sector=4KB

1、FS_SPI_FlashDev.h中为什么要把sector的大小设置为64KB呢?设置成4KB是不是更好呢?【见图1】
2、如果sector设置为64KB,那么对应的EraseSector函数是不是得设置成擦除64KB的,4KB的话就设置成擦除4KB的?
3、我把sector按照硬汉哥的例程设置为64KB,擦除函数也设置为64KB的,堆栈各设置为10KB大小,读写flash的任务堆栈设置为10KB大小,系统无优化,实际测试时格式化,读写3个文件都ok,但是使用命令:【4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或者【6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时程序进入了读的死循环。仿真发现flashfs传入的读地址太大了,从这个地址读不到数据,一直就在这里读了。【见图2】
4、只要出现死循环读后,再次上电,发送命令和第3现象一样了,只能格式化后才能进行读写,然后又是死循环了。为啥会出现这么大的地址呢?

这个问题哪位前辈遇到过给指点下,调试了1天了,还没解决,谢谢了

                             图1
                             图2
                             图3

楼主:
进入死循环后,读地址传入的是0xFFFFFFF4,这个地址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4网盘,我有发SPI Flash的FlashFS例子,参考了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4网盘,我有发SPI Flash的FlashFS例子,参考了下没。

就是参考的V4的例程呢
不过V4是W25Q128F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参考的V4的例程呢
不过V4是W25Q128FV

驱动也用我提供的那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也用我提供的那个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啊。。

64KB的sector能改为4K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啊。。

64KB的sector能改为4KB吗

没问题。

楼主:
恩恩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的spiflash驱动发送的地址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的spiflash驱动发送的地址不对造成的

网友B(2020-03-17):
你好,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SPIflash驱动怎么会造成你数据的地址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SPIflash驱动怎么会造成你数据的地址错误呢

楼主的问题是他的底层驱动错误,地址操作错了。

网友B:
您好,我用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初始化和加载都没问题,但是调用fopen的时候不停调用接口的ReadData函数,而且读spi flash的地址也是不对的,16M字节,读flash的地址会很大,比如0XFFFFFFF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用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初始化和加载都没问题,但是调用fopen的时候不停调用接口的ReadData函数, ...

参考我的吧,估计是底层实现函数有问题。

网盘里面有个RL-FlashFS文件夹,里面有SPI Flash版的,我们的是16MB容量的W25Q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814&extra=page%3D1

网友(2021-04-17):
@eric2013, RL-FlashFS+SPI Nor Flash的读写速度一般是多大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吧,估计是底层实现函数有问题。

网盘里面有个RL-FlashFS文件夹,里面有SPI Flash版的,我们 ...

@eric2013,@小狐狸, FlashFS读写SPI Flash W25Q256FV时,一般读写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2013,@小狐狸, FlashFS读写SPI Flash W25Q256FV时,一般读写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 :)

不带文件系统,一般是500KB左右

带上文件系统一般是100KB-20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