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被功率MOS管的工作状态搞晕了。当MOS管做开关管时,它应工作在哪个区?

楼主(2018-09-10):
课本上的图。

NCE30H12K的datasheet。

现在我使用NCE30H12K,开关电压是3.3V,开关频率1K,最大电流达到20A, Vds为8V,做了几个样机,其中有一个发热巨大,把焊锡都烧化了,是什么原因呢?
按照datasheet,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饱和区,如果在可变电阻区,发热损耗巨大

网友:
上驱动电路,看开关波形,示波器测了看看上图。你这个情况肯定开关损耗很大,不过这个不好算,度娘资料能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如果在可变电阻区,发热损耗巨大

我的MOS管选择有问题么?

网友B:
可变电阻区,饱和区相当于三极管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阻区,饱和区相当于三极管线性区

那我用3.3V驱动电平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3V驱动电平是没问题·的?

Mos管最好用5V~15V的电压驱动。而且驱动电压必须强劲,瞬态电流可达1A以上较好。
一般200V耐压的mos,最佳电压是10~15V。耐压60V以下的最佳是5~10V之间。
单片机的IO口,不适合驱动Mos。即使勉强驱动,也只能适用于慢速开关和小电流mos的场合。比如开关频率只有几百赫兹,电流几百毫安的时候。

最后,用Mos的功率电路需要专门的工程师来搞,一般的嵌入式软硬件的工程师是不行的。。。。。。
你仔细看看datasheet的第一页,
General Features ● VDS =30V,ID =120A RDS(ON) <4.5mΩ @ VGS=10V  (Typ:3.5mΩ)
这个是30V/120A的管子,推荐驱动电压是10V。 而且这种管子的Qg非常的大,驱动电流需求也很大,单片机IO口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3V驱动电平是没问题·的?

用3.3v驱动是最大的问题,看手册是最大是正负20V,3.3v驱动时mos管没有完全打开,内阻很大,发热就很严重,建议至少要12V的驱动电压。

网友E:
如果是功率开关管 要么就饱和开,要么就关, 驱动电压和电流都要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3V驱动电平是没问题·的?

从你给的曲线看没有问题,3.3V可以达到饱和,就是你要注意开通关闭瞬间需要一个大电流;对应你电路工况验证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最好用5V~15V的电压驱动。而且驱动电压必须强劲,瞬态电流可达1A以上较好。
一般200V耐压的mos,最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给的曲线看没有问题,3.3V可以达到饱和,就是你要注意开通关闭瞬间需要一个大电流;对应你电路工况验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v驱动是最大的问题,看手册是最大是正负20V,3.3v驱动时mos管没有完全打开,内阻很大,发热就很严重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功率开关管 要么就饱和开,要么就关, 驱动电压和电流都要够

谢谢指导

网友F:
楼主,解决了记得发帖说明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记得发帖说明一下啊

这是理论问题啊。看了这么多人的分析,个人认为是应该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和截止区”,两区交替

网友:
g极电压高一点发热会不会好点

网友:
先考虑增加驱动电压试试。在3.3V信号和功率MOS栅极之间加个用作电平转换的中间级,用小功率的NMOS或者N沟道三极管+上拉电阻的方式,上拉电阻别取太大,否则给功率MOS栅极电容充电太慢,先试试1k欧左右的阻值,好在你MOS的频率不算太高。电平上拉到你电路里的8V就行。注意下增加电平转换电路后的反相问题,不方便信号取反的话就加上两级电平转换。

网友(2023-07-12):
新洁能的mos呀,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苏州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