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ADC差分是单极性,双极性,真差分还是伪差分的问题验证

楼主(2018-09-11):
因为H7的数据手册里面限制IO输入负压的,基本可以认为是单极性了。
其它相关问题,白天了要专门验证下。

网友A:
原来伪差分是这个意思啊,加了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伪差分是这个意思啊,加了直流偏置

这里的意思是负端输入是一个参考点,不可以随时间做动态变化。

网友B:
会不会是单极性差分啊,像485那样的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单极性差分啊,像485那样的差分信号

是的,初步判断的确是单极性差分。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正负电压用H7的差分可以正常测量,但是可以输出正负电压的DAC输出就无法正常测量,很是奇怪,而且测量DAC时,我用220V供电和锂电池供电都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初步判断的确是单极性差分。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正负电 ...

是不是共地问题,如果是没共地的话,双极性差分和单极性差分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共地问题,如果是没共地的话,双极性差分和单极性差分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为了排除共第问题,我还专门搞了个锂电池供电,等后面有精力了再研究研究。

官方的介绍是差分效果好,有效位数高1-2个bit,实际测试还没有单端溜。

网友C(2023-08-08):
引用 楼主:
是的,初步判断的确是单极性差分。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正负电 ...

您好,我想问一下信号发声器的输出是直接接到单片机差分采样的两个引脚上就行了吗?我采出来一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信号发声器的输出是直接接到单片机差分采样的两个引脚上就行了吗?我采出来一直不对

可以的,注意你的信号发生器加个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