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Modbus例程的CRC顺序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2018-09-11):
在参考文档中:
CRC 域作为报文的最后的域附加在报文之后。计算后,首先附加低字节,然后是高字节。CRC高字节为报文发送的最后一个子节。

在安富莱的modbus教程文档中,全部是CRC高字节在前!!??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人提出来呢?

网友A:
没事,这都是小问题,自己做的组网设备高低字节都没有关系。

外接其他modbus设备时注意即可,跟你上次说的奇偶校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这都是小问题,自己做的组网设备高低字节都没有关系。

外接其他modbus设备时注意即可,跟你上次说 ...

这个modbus可是行业标准协议啊。。。不能这么随便定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odbus可是行业标准协议啊。。。不能这么随便定义啊。。。。

你想多了,真的没关系的。

等你以后购买各种modbus设备就体会到了。他们都会配有通信说明书的。

网友B: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人提出来?那是因为这个顺序是对的,11 01 00 13 00 25的MODBUS CRC16的结果是840E,低字节在前,所以完整的指令包为11 01 00 13 00 25 0E 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人提出来?那是因为这个顺序是对的,11 01 00 13 00 25的MODBUS CRC16的结果是840E,低字 ...

那我晕菜了。。。我给客户的modbus说明书,是按照例程写的。 CRC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而且发送的时候,完全参照例程的。。。。那岂不是误导客户了?

另外,问一下不管最后的2个CRC字节高低顺序,,全部字节CRC后,结果是不是都为零? 因为例程中,把接收到的数据全部CRC,判断结果是否为0,来验证数据完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晕菜了。。。我给客户的modbus说明书,是按照例程写的。 CRC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而且发送的时候 ...

全部crc是0的

楼主:
那就好了,不用管CRC的高低字节顺序了。

网友:
一般工业环境中,上位机组态CRC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都是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