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使用Event Recorder出现event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8-09-12):
MDK5.26.2下使用Event Recorder时出现event丢失的问题     RTX5的 Event配置如上。
很是奇怪。召唤版主。

网友A:
丢失没事,MDK没有卡死就行。这个属于正常,换用正版的JLINK PRO类的高速调试器可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没事,MDK没有卡死就行。这个属于正常,换用正版的JLINK PRO类的高速调试器可解决这些问题。

jlink edu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 edu也不行吗

EDU有点慢

楼主:
敢问大侠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用的是什么设备?

我用的D版。

网友B:
据我所知,rtx的内核感知是用itm通道实现的,就是traceswo这条线,所以读写肯定不够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rtx的内核感知是用itm通道实现的,就是traceswo这条线,所以读写肯定不够快的

不用这个了,这个是早期的方案,SWO引脚速度慢,这个Event Recorder是直接用的数据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了,这个是早期的方案,SWO引脚速度慢,这个Event Recorder是直接用的数据引脚。

不行,我50M的ArmFlasher都不行。。。。经常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我50M的ArmFlasher都不行。。。。经常卡死

JLINK好用。我的D版本都嗨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个了,这个是早期的方案,SWO引脚速度慢,这个Event Recorder是直接用的数据引脚。

你的意思是现在也走调试端口,类似于数据观察点这种。是不是rtt那种啊,我记得当时我在amobbs介绍这个rtt时起了个标题党的标题,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过我最后发现,其实速度可能还不如traceswo
唯一优势是少一个数据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现在也走调试端口,类似于数据观察点这种。是不是rtt那种啊,我记得当时我在amobbs介绍这个rtt ...

是的,就是RTT那种,比SWO快不少,这个是之前测试J-Scope的速度,可以达到500KB/S左右。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6881&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RTT那种,比SWO快不少,这个是之前测试J-Scope的速度,可以达到500KB/S左右。

http://forum ...

明白了,不过如果是调式模式下可能会有影响,毕竟调试时候也会有一定开销,如果是外部程序调用jlink而不是mdk进行调试,估计效果会好很多,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不过如果是调式模式下可能会有影响,毕竟调试时候也会有一定开销,如果是外部程序调用jlink而不 ...

对,调试有一定影响的。

实际上MDK使用的event recorder速度很快的,我这里比较流畅,用的D版,JLINK 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