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用于合并app,iap比较省事,多少个都没关系,可以指定地址

楼主(2018-09-12):
使用这个批处理文件,无需大家将hex文件转bin,此批处理已经做了支持

批处理文件是MakeFlash.bat

大家要转换的多个hex文件,放在文件夹 “合成整体文件的脚本”  里面,然后修改MakeFlash.bat里面的要转换的文件名和要存放的地址。

注:此文件夹包含的exe和bat文件,无病毒,放心下载。

网友:
老大,威武。学习,学习。

网友:
非常实用,又学了一招

楼主:
相比做一个用户界面来说,这种方式更加便捷。

网友:
好东西,感谢分享。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可以可以,mark。

网友:
mark下,以后用到好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A:
我一般 在编译器添加指令 mergehex.exe --merge  ${ProjName}.hex  ${workspace_loc:/${ProjName}}\STM32F3XX_Bootloader_30M_4.20.hex  --output ${ProjName}_Combine.hex; 这样每次编译完就直接生成了合并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 在编译器添加指令 mergehex.exe --merge  ${ProjName}.hex  ${workspace_loc:/${ProjName}}\STM32F3 ...

谢谢。

mergehex小软件下载和文档说明:https://infocenter.nordicsemi.co ... 2Fnordic_tools.html

网友B:
@LZ,LinkBin 512K整体烧写(V3).bin =0x80000 @0x0 V3_Boot.bin @0x3000 V3_Demo.bin @0x30000 Ex009-示波器.bin @0x40000 uCOSDemo_0x40000.bin
这个0x80000不是应该为0x0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LinkBin 512K整体烧写(V3).bin =0x80000 @0x0 V3_Boot.bin @0x3000 V3_Demo.bin @0x30000 Ex009-示波 ...

这个没事,因为首地址是用户实际烧写的时候决定的。

不过改成0x0800 0000不容易让大家误会。

网友C(2018-10-23):
hex已经有地址信息了。那何必指定地址呢?
可以直接合并hex再转化为bin不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x已经有地址信息了。那何必指定地址呢?
可以直接合并hex再转化为bin不是更简单?

这个问题说到点上了,因为实际下载的时候要将IAP下载到指定地址。

网友D(2020-05-25):
好用,谢谢分享,不过合并后文件后面一大串FF, 能不能不指定文件长度?多个文件合并后文件多大,就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谢谢分享,不过合并后文件后面一大串FF, 能不能不指定文件长度?多个文件合并后文件多大,就是多大。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6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www.armbbs ...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1-10):
实用的东西,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E:
我这也是这样用的,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也是这样用的,省事。

批处理是个好东西,比在MDK里面的option里刷命令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