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6的DS18B20带CRC校验参考例程

楼主(2018-09-12):
例程下载:

带CRC后,防止读取的数值错误却不知道,这样可以滤除错误值。

测效果:

网友:
感谢分享,准备升级下。

楼主:
函数再稍微升级下,方便检测,一楼的例程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0-04-14):
感谢分享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谢谢分享,明天到公司下载

网友A:
硬汉哥,你的工程,iar版本有点低啊,iar8可以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你的工程,iar版本有点低啊,iar8可以打开吗?

8.3x及其以上版本,直接打开编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8.3x及其以上版本,直接打开编译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8.3x及其以上版本,直接打开编译即可。

果然可以了。是不是8.3的兼容老的版本啊?我前面看到论坛说,不兼容的,要么硬汉哥直接做了手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可以了。是不是8.3的兼容老的版本啊?我前面看到论坛说,不兼容的,要么硬汉哥直接做了手脚,哈哈

7.x不行。

网友:
多谢硬汉哥!!

网友B:
感谢硬汉分享,中午在家整了一下HAL库的DS18B20程序,定时器用的DWT,因为之后想把这个程序防在rtx上面运行,使用dwt比较方便

bsp_ds18b20.h

753 Bytes, 下载次数: 19

bsp_ds18b20.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硬汉分享,中午在家整了一下HAL库的DS18B20程序,定时器用的DWT,因为之后想把这个程序防在rtx上面运行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硬汉分享,中午在家整了一下HAL库的DS18B20程序,定时器用的DWT,因为之后想把这个程序防在rtx上面运行 ...

谢谢分享。

网友:
硬汉太客气了,都是参考你的程序修改出来的

网友:
请问硬汉哥,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准确吗?网片使用ds18b20来采集温度,热电偶采集温差
我们把ds18b20基本上就贴着pcb板子的,会不会板子的温度会影响ds18b20温度,导致实际采集到的的不是环境温度。

网友C(2020-05-20):
我使用了这个例程,放在恒温箱里面实验,0度以下温度数值不准,且不是负数。CRC也没有出错。请教下可能是什么原因?18B20数据脚通过1个8.2K电阻上拉,试过5V和3.3V供电,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了这个例程,放在恒温箱里面实验,0度以下温度数值不准,且不是负数。CRC也没有出错。请教下可能是什 ...

是否是原装正品,这点很关键。

网友C:
硬汉哥,你好,请教两个问题,
看手册了解到温度转换时间为93.75ms、187.5ms、375ms、750ms。 我仿真测试int16_t DS18B20_ReadTempRegCRC(void)这个函数运行时间是9MS左右,为什么你这代码9MS就能出结果?
这里面有关全局中断,那么会不会在关全局中断期间收不到外面串口发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你好,请教两个问题,
看手册了解到温度转换时间为93.75ms、187.5ms、375ms、750ms。 我仿真测 ...

你说的这个是最大转换时间吧,时间上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正确读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最大转换时间吧,时间上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正确读取。

DS18B20温度转换是需要一定的延时时间的,如果直接在发完转换指令后就读的话,读出来的温度是不准确的,这个可以在设备上电后第一次读温度时可以看出来,后来定时读出来的温度,很可能是上一次温度转换命令的结果,而不是当下转换命令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18B20温度转换是需要一定的延时时间的,如果直接在发完转换指令后就读的话,读出来的温度是不准确的, ...

所以说开CRC就行。我这么用了好多年了,是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开CRC就行。我这么用了好多年了,是真的好用。

这样直接不加延时读出的结果,感觉像是上一次的转换结果,不能说不准确,是温度实时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