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大神求教,emwin里framewin原来宽度800,Resize到400,怎么通过切换聚焦让屏幕跟着移动

楼主(2018-09-12):
如题,纯按键,没有触摸,想加个滚动条让屏幕跟着滑动,有没有办法,就是实现像网页一样滚动窗口

网友A:
移动什么,移植FramWin的客户区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什么,移植FramWin的客户区窗口?

大神,我的屏幕宽度只有400,怎么实现滚动窗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的屏幕宽度只有400,怎么实现滚动窗口啊

用FrameWin不合适,因为移动FrameWin的客户区窗口时会有覆盖FrameWin边际的问题。

你当前可以独立的创建一个滚动条,再窗口一个Window创建,然后设置滚动条,使用函数WM_MoveWindow移动窗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rameWin不合适,因为移动FrameWin的客户区窗口时会有覆盖FrameWin边际的问题。

你当前可以独立的创 ...

既然不合适为什么gui_builder可以直接添加滚动条呢,window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不合适为什么gui_builder可以直接添加滚动条呢,window就不行

是的,做的有点累赘。

用不了,你可以测试下的,移动的时候会覆盖两侧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做的有点累赘。

用不了,你可以测试下的,移动的时候会覆盖两侧的边界。

官方例程找到了,就是这种效果,边界我已经设置成0了

网友:
保证依次调用下面三个函数即可
GUI_Init();
FRAMEWIN_SetDefaultSkinClassic();
FRAMEWIN_SetDefaultBorderSize(0);

效果:

网友:
看了他的代码实现了,滚动方式在FrameWin框架窗口上创建了一个对话框子窗口,通过滚动条调整的子窗口的移动。

其实跟我前面说的意思一样,已经不能使用FrameWin的客户区窗口移动了,会出现覆盖边界的问题。

FrameWin的回调函数里面滚动条消息执行子对话框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