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学习笔记] HAL库源文件stm32h7xx_hal_comp.c学习笔记,开启自带运放和比较器的研究(2018-09-13 V1.0)

楼主(2018-09-13):
说明:
H7自带两个比较器,且输出也可以通过GPIO配置出来。

==============================================================================
                                                                  ##### 比较器规格特性  #####
==============================================================================

1、比较器的输入输入使用的参考引脚或者内部参考源

2、比较器的输出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可以通过函数HAL_COMP_GetOutputLevel()获取。比较器的输出也可以发给其他定时器和GPIO引脚使用。

3、窗口模式例化(就是初始化)

4、比较器的输出有中断触发能力,比较器1连接到EXTI20,而比较器2连接到EXTI21。同时支持从停机和睡眠模式唤醒。

5、两个比较器只有一个中断,通过宏定义区分 __HAL_COMP_COMP1_EXTI_GET_FLAG() 和 __HAL_COMP_COMP2_EXTI_GET_FLAG()

==============================================================================
                                                                  ##### 驱动如何使用  #####
==============================================================================

1、函数HAL_COMP_MspInit()用于初始化函数底层

2、函数HAL_GPIO_Init()配置比较器的正向和反向输入,比较器的输出引脚也可以通过函数HAL_GPIO_Init()配置。
如果需要比较器输出使能EXTI中断,也是通过函数HAL_GPIO_Init()配置,然后函数HAL_NVIC_EnableIRQ。

3、函数HAL_COMP_Init配置比较器
(1)选择同相输入
(2)选择反向输入
(3)选择hysteresis滞后
(4)选择blanking source
(5)选择输出极性
(6)选择电源模式
(7)选择窗口模式

4、作为兼容性考虑,函数HAL_COMP_Init内部会调用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但是建议用户在函数HAL_COMP_MspInit里面调用函数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同时函数__HAL_RCC_COMP12_CLK_ENABLE是必须要调用的。

如果运行中要重新配置,可以直接调用函数HAL_COMP_Init重新配置即可。

5、比较器启动函数可以调用HAL_COMP_Start() 和 HAL_COMP_Start_IT()。对应的停止函数是HAL_COMP_Stop() 和 HAL_COMP_Stop_IT()

注意,每个中断后要重新调用函数HAL_COMP_Start_IT(),否则中断处于禁能状态。

6、函数HAL_COMP_GetOutputLevel() 和 HAL_COMP_TriggerCallback()用于管理比较器输出

7、函数HAL_COMP_DeInit用于复位初始化

8、出于安全考虑,比较器配置可以通过函数HAL_COMP_Lock()锁住,解锁的唯一方法是硬件复位。

函数比较少:
/* Initialization and de-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DeInit (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void              HAL_COMP_Msp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void              HAL_COMP_MspDe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 @}
  */

/* IO operation functions  *****************************************************/
/** @addtogroup CO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2
  * @{
  */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Star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Stop(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Start_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Stop_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void              HAL_COMP_IRQHandler(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 @}
  */

/* Peripheral Control functions  ************************************************/
/** @addtogroup CO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3
  * @{
  */
HAL_StatusTypeDef HAL_COMP_Lock(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uint32_t          HAL_COMP_GetOutputLevel(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Callback in Interrupt mode */
void              HAL_COMP_TriggerCallback(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 @}
  */

/* Peripheral State functions  **************************************************/
/** @addtogroup CO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4
  * @{
  */
HAL_COMP_StateTypeDef HAL_COMP_GetState(COMP_HandleTypeDef *h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