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用实体按键数字键设置SPINBOX框里的值

楼主(2018-09-13):
想用标着数字1的实体按键按下后,将SPINBOX里的值设置为1.我知道需要用SPINBOX_SetValue(SPINBOX_Handle hObj, int v) 函数,但是如何在main函数里操作这个函数。将值传递到main_task中。。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发emWin的自定义消息即可。

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或者WM_Sen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emWin的自定义消息即可。

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或者WM_SendMessage()

万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