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学习笔记] HAL库源文件stm32h7xx_hal_opamp.c学习笔记,研究自带的两个运放(2018-09-13 V1.0)

楼主(2018-09-13):
说明:
H7带两个运放,轨到轨输入输出,支持出厂校准和自校准,最大带宽7MHz。

==============================================================================
                                                                  ##### 运放规格特性  #####
==============================================================================

1、运放的输入和输出支持的互联

2、支持的几种可执行模式:
(1)独立模式
(2)可以编程增益模式(PGA)
(3)支持跟随器

3、每个运放可配置工作在正常和高速模式

4、运放支持校准
(1)校准功能用于修正一些输入偏移
(2)支持出厂校准和用户校准两种
(3)用户校准可通过调用函数HAL_OPAMP_SelfCalibrate, HAL_OPAMPEx_SelfCalibrateAll实现
(4)函数HAL_OPAMP_SelfCalibrate
        具体实现有好几部,后面再研究
(5)运行在跟随器模式,反向输入在内部已经连接。
(6)可编程增益模式
        同相输入增益支持
         x2, x4, x8 or x16

        反相输入增益支持
        x-1, x-3, x-7 or x-15

==============================================================================
                                                                  ##### 驱动如何使用  #####
==============================================================================

1、高速和正常模式配置,使用函数HAL_OPAMP_Init,使用的形参OPAMP_POWERMODE_HIGHSPEED和OPAMP_POWERMODE_NORMAL

2、函数HAL_OPAMP_SelfCalibrate用于实现自校准

3、函数HAL_OPAMP_MspInit配置底层
(1)__HAL_RCC_OPAMP_CLK_ENABLE使能时钟
(2)HAL_GPIO_Init配置IO

4、函数HAL_OPAMP_Init配置运放
(1)选择模式
(2)配置同相输入
(3)配置反相输入
(4)如果选择PGA模式,选择反相输入是否连接
(5)选择出厂校准还是用户自校准
(6)如果是用户自校准,需要调用函数HAL_OPAMP_SelfCalibrate实现

5、启动和停止是通过调用函数HAL_OPAMP_Start和HAL_OPAMP_Stop实现。

6、特别注意,H7的配置锁函数HAL_OPAMP_Lock和解锁函数HAL_OPAMPEx_Unlock是基于软件实现的。

7、运行中修改配置
(1)如果需要更换使用的IO,需要再次调用函数HAL_OPAMP_MspInit配置
(2)通过函数HAL_OPAMP_Init更改参数
(3)从高速模式到正常模式切换,务必是先调用函数HAL_OPAMP_DeInit,然后调用函数HAL_OPAMP_Init,否则无法更改成功

函数比较少:

/* Initialization/de-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Init(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DeInit (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void HAL_OPAMP_MspInit(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void HAL_OPAMP_MspDeInit(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
  * @}
  */

/** @addtogroup OPA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2
  * @{
  */

/* I/O operation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Start(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Stop(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SelfCalibrate(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
  * @}
  */

/** @addtogroup OPA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3
  * @{
  */

/* Peripheral Control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OPAMP_Lock(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HAL_OPAMP_TrimmingValueTypeDef HAL_OPAMP_GetTrimOffset (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 uint32_t trimmingoffset);

/**
  * @}
  */

/** @addtogroup OPAMP_Exported_Functions_Group4
  * @{
  */

/* Peripheral State functions  **************************************************/
HAL_OPAMP_StateTypeDef HAL_OPAMP_GetState(OPAMP_HandleTypeDef *hop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