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PWM驱动蜂鸣器,实现关操作设置管脚电平为低

楼主(2018-09-13):
这个话题貌似网上很多零散碎片信息。
今天折腾了几个TIM开关,最后输出的电平还是随机值。

最后溯源,PWM的电平高低是跟计数器的值直接有关。
刚开始用 这个命令测试:TIM1->ARR = 19500;
99%的概率输出都为低
注:定时器和数值请根据自己实际平台调整。

继续查看库文件,瞄准了这句话 TIMx->CNT = Counter;
以前蜂鸣器变音,就是临时改CNT值。最后结合自己当前的PWM高低时间和占空比的细节,
选择一个合适的值,在关蜂鸣器输出前,重新给CNT赋予合适的值就能实现PWM关输出后,管脚电平为低的效果。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顺便分享一个实测数据。当前电源纹波30KHz,这个纹波进入CPU,同时初始化的IO口也能量到这个纹波,导致蜂鸣器有杂音。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这个方法感觉不可靠,最好关闭pwm后,置电平为高或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感觉不可靠,最好关闭pwm后,置电平为高或者低

你的操作姿势是怎样的,分享一下?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关闭pwm后,引脚电平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关闭pwm后,引脚电平随机

技术初始电平是自己配置的,PWM的脉宽也是自己设置的值。关之前重新赋低电平值就行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C(2019-02-25):
PWMMODE1,有效电平为High,再把PWM的占空改设为0即可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MODE1,有效电平为High,再把PWM的占空改设为0即可输出低电平

是的,玩多几次,琢磨多几次就可以找到很多本质上的方法了。 刚开始的时候,难免很多配置选项都模棱两可,理顺了就方便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