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看了几款核心板,都是RGB565的接口,不搞RGB888?

楼主(2018-09-14):
用官方工具配置了下,FlexSPI+LCDIF+SEMC也没有看到引脚冲突。是习惯吗?

网友A:
1、引脚太少了,这个够用,别的外设不够用了。
2、SDRAM接口是16位的,跑888太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引脚太少了,这个够用,别的外设不够用了。
2、SDRAM接口是16位的,跑888太吃力。

带宽确实是个瓶颈,我打算用LUT减少带宽限制,RGB888颜色准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确实是个瓶颈,我打算用LUT减少带宽限制,RGB888颜色准确点。

印象中lut只能查灰度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宽确实是个瓶颈,我打算用LUT减少带宽限制,RGB888颜色准确点。

可以对图片通过加噪声的方式改善渐变色分层问题

网友(2018-10-18):
想将750接个摄像头 用LCD显示出来,结果 DCMI和LCD接口IO冲突。要176脚才行。144的都不行,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