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了这么久液晶屏才发现刷屏速度好像不算很快。。。

楼主(2018-09-14):
ILI9341,240x320分辨率。emwin的刷屏测试才600多万像素/s,有时能刷到710万,连1000万都没到,看网上有些能刷到770万的,这是F103FSMC的极限了吗??LCD配置和GUI方面还有什么地方能优化的??

FSMC时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写时序配置*/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ADDSET地址建立(保持)时间为0+1个HCLK,WR保持高电平的时间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A模式未使用到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1; //DATAST数据建立(保持)时间为1+1个HCLK,WR保持低电平的时间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时钟不分割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访问模式,使用模式A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简单换算下的,比如你的FSMC片选CS的速度是10MHz

一次片选就是一个像素点的刷新,你当前的CS速度基本就是6MHz左右,你示波器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简单换算下的,比如你的FSMC片选CS的速度是10MHz

一次片选就是一个像素点的刷新,你当前的CS ...

手上没示波器额。那最快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示波器额。那最快能达到多少?

这速度可以了,F1就是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可以了,F1就是这个速度。

那就是说FSMC已经最优化了,emwin方面还能优化吗,我好像没优化过emwin底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FSMC已经最优化了,emwin方面还能优化吗,我好像没优化过emwin底层

这个数值的大小受到emWin底层的矩形填充接口函数影响,你可以优化下。

详情看我们的老版emWin教程移植章节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值的大小受到emWin底层的矩形填充接口函数影响,你可以优化下。

详情看我们的老版emWin教程移植 ...

有个问题,那个GUIDRV_Template.c干嘛用的?9341驱动能通过这个优化吗??教程是RA8875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那个GUIDRV_Template.c干嘛用的?9341驱动能通过这个优化吗??教程是RA8875的

没问题,你可以论坛置顶帖V4网盘下载一个emWin的例子,已经支持ili9488,这个跟9341基本一样。

也是看文件GUIDRV_Template.c

这个文件是通用的驱动方式,所有显示屏都可以用这个文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可以论坛置顶帖V4网盘下载一个emWin的例子,已经支持ili9488,这个跟9341基本一样。

也是看 ...

用通用模版移植能显示了,但花屏。刷矩形的测试好像没问题。还有怎么设置屏幕方向,照着教程用的宏定义没用。最后速度能达到741.3万,确实提高了。

网友A:
下载V4开发板的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81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V4开发板的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814&extra=page%3D1

额,屏幕方向先不急。目前已经把横线花屏解决了。还剩16bpp那里不懂怎么改,窗口和光标都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屏幕方向先不急。目前已经把横线花屏解决了。还剩16bpp那里不懂怎么改,窗口和光标都异常

你把你当前写的贴出来,我看下,或者直接参考我们的修改就行。9488跟9341基本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当前写的贴出来,我看下,或者直接参考我们的修改就行。9488跟9341基本通用

代码打包上传了

网友A:
你的LCD_WR_DAT_def怎么写的。

你的这里:

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CD_WR_DAT_def怎么写的。

你的这里:

就一宏定义,
#define LCD_DAT (*(__IO u16 *)(0x6C000800))
#define LCD_WR_DAT_def(dat) LCD_DAT = da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一宏定义,
#define LCD_DAT (*(__IO u16 *)(0x6C000800))
#define LCD_WR_DAT_def(dat) LCD_DAT = d ...

那没问题了。现在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有个LCDConf.C文件,你的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了。现在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有个LCDConf.C文件,你的是怎么配置的。

额,之前压缩包里传错LCDConf.C了。。。。。是这个

楼主:
感觉和这没关系啊,不管横屏竖屏都有异常。如果16BPP那里不优化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和这没关系啊,不管横屏竖屏都有异常。如果16BPP那里不优化就完全正常了

那个地方当然有关系了,那个是设置有效显示区的。

你这个的话,裸机测试调用16bpp里面的代码,绘制几行颜色彩带,看看是否正常,注意裸机直接调用这个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当然有关系了,那个是设置有效显示区的。

你这个的话,裸机测试调用16bpp里面的代码,绘制几 ...

已经解决了。犯了低级错误,LCD_WR_ADDR();写错参数了,你例程里是传的参数是起始地址和宽高,我的这个参数是传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犯了低级错误,LCD_WR_ADDR();写错参数了,你例程里是传的参数是起始地址和宽高,我的这个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