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自带的Terminal I/O不错,可以通过半主模式输出打印数据

楼主(2018-09-15):
配置:

程序里面直接调用printf即可,这个不是调试器的SWO引脚输出,调试状态调出这个窗口即可。

网友(2023-04-23):
说个Bug。
Simulation时,Win11一块屏幕下,运算几秒的事情,切换到多屏幕下,得几分到几十钟。改仿真频率和内核数量,都无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