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ULTIEDIT怎样获取光标前的n个字符?

楼主(2018-09-15):
请教:1、MULTIEDIT怎样获取光标前的n个字符?
2、MULTIEDIT怎样在每行最前面显示提示文本(第一行显示 1:  第二行显示2: 第三行显示3:)

网友A:
1、不支持,如果字符不是很多的话,可以在自己缓存一下所有字符,方便检索。
2、这个不支持,仅支持1个提示字符。倒是有个笨版本,现在的emWin显示EDIT的边框都是黑色线条,你可以三个MultiEDIT从上往下依次显示。把中间的两个线条想办法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支持,如果字符不是很多的话,可以在自己缓存一下所有字符,方便检索。
2、这个不支持,仅支持1个提 ...

谢谢 我再试试别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