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WM_MOTION_SetSpeed设置滑动速度,没起作用

楼主(2018-09-16):
建立一个两倍LCD宽度的窗口,按键使用WM_MoveTo移动窗口,看不到滑动的效果,即使WM_MOTION_SetSpeed设置速度很小,一下就滑动到位置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跑跑官方的例子试试效果,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跑官方的例子试试效果,看看是否正常。

触摸滑动是没问题的,现在想改成按键发送用户消息,然后有那种滑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跑官方的例子试试效果,看看是否正常。

因该是这个函数WM_MoveTo本来就是一下移动窗口到给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