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有没有用过H7的 SPI dma传输?我移植官方例程也没成功!

楼主(2018-09-16):
      有没有用过H7的 SPI dma传输?我移植官方例程也没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SPI DMA有例子,在官方板子上溜溜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DMA有例子,在官方板子上溜溜应该没问题的。

直接下载官方例程到板子,都出错,你也可以试试。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它这个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  GPIOA
因为对照它代码下面是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7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5_SPI1

加#define MASTER_BOARD
作为主机,按键按下,会进入出错代码,LED3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下载官方例程到板子,都出错,你也可以试试。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 ...

好的,等我后面测试到了就跟楼主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等我后面测试到了就跟楼主交流下。

多谢了,搞了两天了!   这个是我的程序,读写Q25Q128   ,之前不用DMA可以读写,就像用一下DMA,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搞了两天了!   这个是我的程序,读写Q25Q128   ,之前不用DMA可以读写,就像用一下DM ...

好的,后面搞到这块了,我们交流

网友B:
STM32H7的DMA有点复杂,现在先暂时用的IO模拟,等有空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的DMA有点复杂,现在先暂时用的IO模拟,等有空了再试试。

不要用DMA没问题,就是改成DMA就出错!   不要沉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用DMA没问题,就是改成DMA就出错!   不要沉贴了。。。。。。

是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样的错误?

读取的数值都是0,内容有我的压缩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取的数值都是0,内容有我的压缩文件

你调用了Cache_Enable();  是否有开D cache? 如果开了 是否有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调用了Cache_Enable();  是否有开D cache? 如果开了 是否有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

我用 ADC的 DMA都没问题,就是弄不了  SPI的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 ADC的 DMA都没问题,就是弄不了  SPI的DMA

把Cache关闭了,测试下看看,另外RAM空间使用AXI SRAM试试。

网友D(2019-11-20):
有同样的问题,不额外开贴了,请楼主不要介意。
我使用的是H743VIT6,目前想使用SPI1的DMA功能传输,DMA配置代码贴出来了
/* SPI1 DMA Init */
    /* SPI1_RX Init */
    hdma_spi1_rx.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spi1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RX;
    hdma_spi1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1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1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rx) != HAL_OK)
    {
      __NOP();
    }

    __HAL_LINKDMA(hspi,hdmarx,hdma_spi1_rx);

    /* SPI1_TX Init */
    hdma_spi1_tx.Instance = DMA2_Stream3;
    hdma_spi1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TX;
    hdma_spi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dma_spi1_t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tx) != HAL_OK)
    {
      __NOP();
    }

    __HAL_LINKDMA(hspi,hdmatx,hdma_spi1_tx);

    /* SPI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1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SPI1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3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3_IRQn);

工程开启了Cache,MPU配置代码也贴出来
int mpu_init(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T for AXI SRA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return 0;
}

目前的状态是使用SPI的DMA发送正常(有一个lcd屏同样挂载在SPI1,只给lcd发送指令和数据,屏幕正常显示了),但是SPI的DMA接收功能读取时数据一直是0,关闭Cache测试了一遍还是0,不开DMA模式读取回来数据正常。
想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同样的问题,不额外开贴了,请楼主不要介意。
我使用的是H743VIT6,目前想使用SPI1的DMA功能传输,DMA配 ...

你用了DMA就一定有CACHE,既然用了DMA就不要关闭CACHE,注意你的CACHE配置i策略以及刷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