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模拟器]emWin532-对话框Framwin,Window句柄测试

楼主(2018-09-17):
0. 本次实验环境 vs2013 + stemwin 5.32 + emwin 5.32手册

1.实验目的
发布实验结果,便于以后查看。同时总结下使用emwin以来的一些小心的。
如果有什么建议,请提出来,好完善这个“字典"。

2.实验结果
1)从实验的结果来看,以 WINDOW 控件作为 Dialog 的基础窗体,整个回调包括对话框的控件句柄,都是表里如一。
    而 FRAMEWIN 作为基础窗体则会出现不同位置句柄不一致的问题(客户区和非客户区)。
2)如果没有物理按键神马的,对控件顺序不讲究或者焦点处理不需要特别高的话,创建 Dialog 建议选用 WINDOW 控件为窗体。
     优点如下:
     a)句柄表里如一,可以作为判断的内容,不必理会客户区以及非客户区的导致的句柄差异。
     b)高自由度的重绘,FRAMEWIN 默认带有窗体结构(边框,标题等),去除结构需要额外调用API,
         一是造成不必要的代码执行,二是在单片机执行卡顿的时候,还可以明显的看到 FRAMEWIN 被隐藏掉的标题栏一闪而过。
      缺点如下:
      a)不支持聚焦
      b)当 Dialog 中嵌入一个 带有多个子控件的 WINDOW 之后,Dialog 原有的资源列表的顺序响应WM_KEY时会出错。(大伙可以确认下,遇到过,但是并未再次确认问题)

3.实验步骤

1)创建用于存储的结构体和全局变量:
typedef struct
{
    WM_HWIN createWin;
    WM_HWIN createParentWin;
    WM_HWIN paintWin;
    WM_HWIN paintParentWin;
    WM_HWIN initWin;
    WM_HWIN initParentWin;
    WM_HWIN notifyWin;
    WM_HWIN notifyParentWin;
}TEST_HANDLE;
TEST_HANDLE testFramewin = { WM_HWIN_NULL };
TEST_HANDLE testWindow = { WM_HWIN_NULL };

2)在 WM_PAINT,WM_INIT_DIALOG,WM_NOTIFY_PARENT 和对话框创建后添加代码.
WM_PAINT:

WM_INIT_DIALOG:

WM_NOTIFY_PARENT :

对话框创建后:

3)修改资源列表,添加一个按钮上去:

4)copy一份为FRAMEWIN控件的对话框:

5)程序运行后,分别点击两个对话框中的按钮一次.

6)在GUI_Delay(100); 出打断点.

7)得到结果

4代码gitee地址:
https://gitee.com/ourran/emWin/tree/master

楼主:
群主,论坛什么可以支持MarkDown。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主,论坛什么可以支持MarkDown。

好的,后面我研究。

你当前的这个,通过下面方法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dz论坛的通病,一定要在这种状态下编辑出来的帖子,排版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