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EMWIN,关于屏幕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8-09-20):
使用emwin,我在使用外部按键做屏幕切换的时候,屏幕会有闪烁的现象,我在代码中使用了WM_SelectWindow(),和WM_Paint()这两个函数。以下是具体代码实现,感觉这段代码还有bug,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去实现这种操作吗??

                        //读锁屏IO口,判断是否锁屏
                        if (GetTouchLockState() == 1)//已经锁屏
                        {
                                SetTouchUnLock();

                        }
                        else
                        {
                                SetTouchLock();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NormalWorking, ID_TEXT_0);//每次初始化获取是否锁屏
                        if (GetTouchLockState() == 0)//是解锁状态,读取IO口判断
                        {
                                TEXT_SetText(hItem, "UNLOCKED");
                        }
                        else//是锁屏状态
                        {
                                TEXT_SetText(hItem, "LOCKED");
                        }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Exo2Medium3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DARKGRAY);
                        WM_SelectWindow(hWinNormalWorking);
                        WM_Paint(hWinNormalWorking);

网友A: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

使能窗口使用了存储设备的,还是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

但是仿真的时候不闪烁,实际电路板会闪烁

网友A:
我记得你之前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了,在模拟器上面是不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之前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了,在模拟器上面是不是没有问题。

是的,在模拟器上是没有闪烁的。实际板子会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在模拟器上是没有闪烁的。实际板子会闪烁

你用的什么平台,可以适当降低LCD的时钟速度看看。

另外闪烁问题,可以先断电1分钟后,然后重新上电看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平台,可以适当降低LCD的时钟速度看看。

另外闪烁问题,可以先断电1分钟后,然后重新上电看 ...

用的RT1050,我断电试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平台,可以适当降低LCD的时钟速度看看。

另外闪烁问题,可以先断电1分钟后,然后重新上电看 ...

你好,刚才闪烁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怎么隐藏其中一个按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刚才闪烁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怎么隐藏其中一个按钮呢?

WM_HideWindow

楼主:
你好,隐藏的方式已经解决了,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在用键盘上的上下键可以移动listbox的背景框,但是键盘上好像没有键可以去选中listbox上的一个item.但是用鼠标的单击可以选中listbox中的一个item,并执行切换窗口,请问怎样通过外部按键去选中listbox的item呢?一下是我的界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