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ittlevgl 添加外部中文字库方法

楼主(2018-09-20):
这里介绍一种littlevgl下读取外部中文字库,实现汉字显示的方法。

littlevgl移植方法可百度,这里不多介绍。
////////////////////////////////////////////////////////////////////////////////////
参考官方的实现外语的方法,主要是注册好lv_font_t结构体里面的参数、函数即可。结构体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字符内码的起始、结束序号,字体高度,字库表,字体描述(字款和字库偏移量),获取字库数据函数,获取字库宽度函数,下一字库指向,抗锯齿bpp。
typedef struct _lv_font_struct
{
    uint32_t unicode_first;
    uint32_t unicode_last;
    uint8_t h_px;
    const uint8_t * glyph_bitmap;
    const lv_font_glyph_dsc_t * glyph_dsc;
    const uint32_t * unicode_list;
    const uint8_t * (*get_bitmap)(const struct _lv_font_struct * ,uint32_t);    /*获取字库数据函数指针*/
    int16_t (*get_width)(const struct _lv_font_struct * ,uint32_t);       /*获取字体宽度函数指针*/
    struct _lv_font_struct * next_page;    /*Pointer to a font extension*/
    uint32_t bpp   :4;                     /*Bit per pixel: 1, 2 or 4*/
}lv_font_t;

以工程里面的实现GBK中文16*16大小为例,在lv_font_hz16.c里面填充结构体
lv_font_t lv_font_hz16 =
{
    .unicode_first = 0x0020,        //0xA1A1  /*First Unicode letter in this font*/
    .unicode_last = 0xFFFF,                /*Last Unicode letter in this font*/
    .h_px = 16,                                        //一个字符的高度  /*Font height in pixels*/
    //.glyph_bitmap = arial_ascii_20_glyph_bitmap, //字库指针,这里使用的是由外部读取的数据,暂时不注册/*Bitmap of glyphs*/
    //.glyph_dsc = arial_ascii_20_glyph_dsc, //字库描述指针,在这里亦用不上/*Description of glyphs*/
    .unicode_list = NULL,                /*Every character in the font from 'unicode_first' to 'unicode_last'*/
    .get_bitmap = lv_font_hz_get_bitmap_continuous,        //获取字符表函数指针,这里不使用vlg的函数方法 /*Function pointer to get glyph's bitmap*/
    .get_width = lv_font_hz_get_width_continuous,        //获取字符宽度函数指针,这里不使用vlg的函数方法  /*Function pointer to get glyph's width*/

其中 函数lv_font_hz_get_bitmap_conuinuous和 函数lv_font_hz_get_width_continuous 实现与ui回调处理的接口
<blockquote>

字库为GBK编码,取模的方法可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6%BF%E2%C9%FA%B3%C9

////////////////////////////////////////////////////////////////////////////////////
实现了获取字库函数之余,ui的lv_txt.c里面的lv_txt_utf8_next函数还得修改为:
uint32_t lv_txt_utf8_next(const char * txt, uint32_t * i)
{
#if LV_TXT_UTF8 == 0
    if(i == NULL) return txt[1];    /*Get the next char */

    uint8_t letter = txt[*i] ;
    (*i)++;
    return letter;
#else
    /* Unicode to UTF-8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xxxxxxx -> 0xxxxxxx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yyy yyxxxxxx -> 110yyyyy 10xxxxxx
     * 00000000 00000000 zzzzyyyy yyxxxxxx -> 1110zzzz 10yyyyyy 10xxxxxx
     * 00000000 000wwwzz zzzzyyyy yyxxxxxx -> 11110www 10zzzzzz 10yyyyyy 10xxxxxx
     * */

    uint32_t result = 0;

    /*Dummy 'i' pointer is required*/
    uint32_t i_tmp = 0;
    if(i == NULL) i = &i_tmp;

    /*Normal ASCII*/
    if((txt[*i] & 0x80) == 0) {
        result = txt[*i];
        (*i)++;
    }
    /*Real UTF-8 decode*/
    else {
                //GBK
                result = (uint32_t)(txt[*i]) ;
                (*i)++; /*Not UTF-8 char. Go the next.*/

                result += (uint32_t)(txt[*i])<< 8;
                (*i)++;
    }
    return result;
#endif
}

原本作者打算拓展的是utf-8编码的字库,但实际上字库生成器生成的是gbk编码,所以返回内码的时候需要另外做处理。
注:因为我这里是直接删除了utf-8 decode部分,所以ui不能使用utf-8的字符!!!(后续再填补这个bug)

//////////////////////////////////////////////////////////////////////////////////
这里就记录主要修改部分,具体的可参考附上的工程代码。

另外,可在github上看看原作者与网友讨论的内容,对增加中文支持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
https://github.com/littlevgl/lvgl/issues/78

3.LittlevGL FreeRTOS Font V1.1.rar

Littlevgl 添加外部中文字库工程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硬汉支持

网友:
谢谢   刚考虑着 字体问题就来资源了

网友(2019-06-26):
列表和标签的字是对的,其他的不对,有可能是哪有问题

网友(2019-10-11):
嗯,我自己做都是用unicode编码。有点不理解为啥还要用gbk这种编码。如果后面有更多外文的需要不是抓瞎了。。。

网友B(2020-07-04):
你好,我移植你这个显示外部字库的程序后,发现显示的中文汉字,每个汉字都是左右翻转镜像后又旋转90度了。用的是原子哥的字库文件。这个现象是不是在哪里改一下驱动方式?还是一定要重新做字库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移植你这个显示外部字库的程序后,发现显示的中文汉字,每个汉字都是左右翻转镜像后又旋转90度了。 ...

重新做字库把,帖子这个方法的本质还是访问外部存储的字库

网友:
你好,博主,我现在也在做字库跟换的处理,但是发现你的版本和我现在的版本不一样,而且结构体差异挺大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弄,我这个应该是6.0版本的

网友:
下来试试效果,谢谢分享,不知道V6版本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