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一下 RT1050 的芯片使用 EmWin 最大支持价格图层啊

楼主(2018-09-20):
请问一下 RT1050 的芯片使用 EmWin 最大支持价格图层啊?如下面代码所示,问题出现在 链接图层和显示设备那里,只能够创建一个图层,第二个图层链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这里咨询一下,是 RT1050 对多图层不支持还是我这边的配置代码出现了一些问题?
望各位大大能够解答一番,不慎感激!!!!

  for (i = 0; i < _Initapp.Numlayers; i++)
  {
    // Link layers and dvice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_Initapp.aLayer[i].pDriver, _Initapp.aLayer[i].pColorConv, 0, i);  // 在这里链接第一个图层没问题,链接第二个图层时返回的值就是 0 了,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if (pDevice == NULL)
    {
      while (1);
    }
    if (LCD_GetSwapXYEx(i)) // When the display is vertical
    {
      // Set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display
      LCD_SetSizeEx(i, _Initapp.aLayer[i].ySize, _Initapp.aLayer[i].xSize);
      // Set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visual display
      LCD_SetVSizeEx(i, _Initapp.aLayer[i].ySize, _Initapp.aLayer[i].xSize);
    }
    else // When the display is landscape
    {
      LCD_SetSizeEx(i, _Initapp.aLayer[i].xSize, _Initapp.aLayer[i].ySize);
      LCD_SetVSizeEx(i, _Initapp.aLayer[i].xSize, _Initapp.aLayer[i].ySize);
    }
    // Set the coordinates of x and y
    LCD_SetPosEx(i, _Initapp.aLayer[i].xPos, _Initapp.aLayer[i].yPos);
    // Enable layer
    LCD_SetVisEx(i, 1);
                LCD_SetVRAMAddrEx(i,(void *)Addr[i]);
  }

楼主:
是最大支持几个图层,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硬件支持多少图层,他就支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支持多少图层,他就支持多少。

怎么样看硬件支持多少图层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看硬件支持多少图层呐?

看他们的参考手册,有明确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