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ex文件合成器

楼主(2018-09-20):
今天在周报中看到管理分享的一个合成器,觉着想法不错,做了一个带界面的合成器,分享给大家,需要.NET4.0的运行环境.
运行界面:

运行界面

运行界面

点击添加或者直接拖动HEX文件即可添加要合成的文件到列表中;
点击删除则会从列表中删除选中的文件;
有偏移位置相同的则会使用红色标记提醒;
点击合成即可生成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因为管理的分享精神,所以我也不能光索取而不分享

网友:
Segger的仿真器驱动带的j-flash也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2018-11-08):
这个是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咋回事啊

你点开详细信息把错误信息发上来看看

网友C:
也出现了楼上的故障:
有关调用实时(JIT)调试而不是此对话框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此消息的结尾。

************** 异常文本 **************
System.OverflowException: 数组维度超过了支持的范围。
   在 HexSynthesizer.FrmMain.XJAeLENAp(Object  , DoWorkEventArgs  )
   在 System.ComponentModel.BackgroundWorker.OnDoWork(DoWorkEventArgs e)
   在 System.ComponentModel.BackgroundWorker.WorkerThreadStart(Object argument)

************** 已加载的程序集 **************
mscorlib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64/v4.0.30319/mscorlib.dll
----------------------------------------
HexSynthesizer
    程序集版本:1.0.0.0
    Win32 版本:1.0.0.0
    基本代码:file:///C:/Users/user/Desktop/HexSynthesizer.exe
----------------------------------------
System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dll
----------------------------------------
System.Windows.Forms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Windows.Forms/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Windows.Forms.dll
----------------------------------------
System.Drawing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Drawing/v4.0_4.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Drawing.dll
----------------------------------------
System.Configuration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062.0 built by: NET472REL1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Configuration/v4.0_4.0.0.0__b03f5f7f11d50a3a/System.Configuration.dll
----------------------------------------
System.Core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Core/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Core.dll
----------------------------------------
System.Xml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Xml/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Xml.dll
----------------------------------------
SXModule.BinEncoder
    程序集版本:1.0.0.0
    Win32 版本:1.0.0.0
    基本代码:file:///C:/Users/user/Desktop/HexSynthesizer.exe
----------------------------------------
INST.DataType.JTT905
    程序集版本:1.0.0.0
    Win32 版本:1.0.0.0
    基本代码:file:///C:/Users/user/Desktop/HexSynthesizer.exe
----------------------------------------
Microsoft.GeneratedCode
    程序集版本:1.0.0.0
    Win32 版本:4.7.3190.0 built by: NET472REL1LAST_C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Xml/v4.0_4.0.0.0__b77a5c561934e089/System.Xml.dll
----------------------------------------
mscorlib.resources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062.0 built by: NET472REL1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mscorlib.resources/v4.0_4.0.0.0_zh-Hans_b77a5c561934e089/mscorlib.resources.dll
----------------------------------------
System.resources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062.0 built by: NET472REL1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resources/v4.0_4.0.0.0_zh-Hans_b77a5c561934e089/System.resources.dll
----------------------------------------
System.Windows.Forms.resources
    程序集版本:4.0.0.0
    Win32 版本:4.7.3062.0 built by: NET472REL1
    基本代码:file:///C:/Windows/Microsoft.Net/assembly/GAC_MSIL/System.Windows.Forms.resources/v4.0_4.0.0.0_zh-Hans_b77a5c561934e089/System.Windows.Forms.resources.dll
----------------------------------------

************** JIT 调试 **************
要启用实时(JIT)调试,
该应用程序或计算机的 .config 文件(machine.config)的 system.windows.forms 节中必须设置
jitDebugging 值。
编译应用程序时还必须启用
调试。

例如:

<configuration>
    <system.windows.forms jitDebugging="true" />
</configuration>

启用 JIT 调试后,任何未经处理的异常
都将被发送到在此计算机上注册的 JIT 调试程序,
而不是由此对话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出现了楼上的故障:
有关调用实时(JIT)调试而不是此对话框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此消息的结尾。

好的,我修复下BUG

楼主(2019-01-16):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咋回事啊

你这个错误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引起来的了, 我的基地址默认设置为0x08000000了, 可是你的地址低于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