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TEXT小工具可以实现指定位置显示字符吗

楼主(2018-09-20):
如题,我要实现大小点阵混编的效果,例如32点阵后边跟着两行16点阵字符的效果,所以我需要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对于TEXT控件来说,你创建时的位置在哪里,实际显示的时候就在哪里。当然,可以调用WM_MoveWindow之类的函数移动的指定位置,就是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不满足的话,还是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函数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