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CU使用C++ string类是否安全?

楼主(2018-09-20):
string类在PC上处理字符串很方便,但是用到单片机上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根据C++实用编程技术上说,C++ string对象知道自己在内存中的开始位置,包含的内容,包含的字符长度以及必须重新调整内部数据的缓冲区大小之前自己可以增长的最大字符长度。
而在字符串操作中说字符串对象自己会自动重新分配足够的存储空间。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单单给string赋值的时候会这样做还是在拼接字符串的时候也会这样做?如果存在动态分配要素的话是否在单片机上使用是不安全的行为,会造成内存碎片?

编译器使用的 ARM Compiler 6

网友:
帮顶下,没整过这个。

网友:
mdk的c++11未实现c++11的内存管理及智能指针等功能,原则上来讲容器和string都会造成内存碎片

网友A:
MDK编译器应该还没这么高级,还不支持最新的C++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编译器应该还没这么高级,还不支持最新的C++标准吧

用ARM Compiler 6编译器可以开到14  相关头文件里面我看注释已经到C++17了

网友:
不管编译器如何变化;C++标准如何高级,都不能避免这些类的使用过程中产生内存碎片!

网友:
单片机编程应该满足 MISRA C  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