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在STM32F407上移植的TCPnet可以进ETH_IRQHandler中断,但是不进入send_frame函数且ping不通

楼主(2018-09-21):
如题,eth中断是可以进的但是ping不通板子,且send_frame函数也进不去,仿真了一天也搞不定啊,哪位前辈给看看,谢谢
下面是调试输出的信息:

楼主:
没有使能DHCP,用的是固定IP方式

网友A:
那估计是发送配置有问题。

中断主要是用于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发送配置有问题。

中断主要是用于接收的。

嗯,还在改驱动。请教硬汉哥图片中的几个问题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还在改驱动。请教硬汉哥图片中的几个问题哈,谢谢啦

这里是做了个4字节对齐,方便以4字节为单位做数据的复制粘贴,这样比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复制理论要快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做了个4字节对齐,方便以4字节为单位做数据的复制粘贴,这样比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复制理论要快4倍。

哦,-4,~3,+3这三个操作共同构成的?

这样做为啥就可以4字节对齐了呢

楼主:
好的,谢谢

硬汉哥能否帮我看看我已经使能了DHCP且网线差在了交换机上,我的mac是:: 1E:30:6C:A2:45:5E,串口输出上怎么看我获取到的ip是多少呢?我ping 了名字,ping不同;使用固定ip时也ping不通,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的串口调试输出如下:

网友A:
你的测试的是什么例子,是不是TCP Client,如果是的话,你电脑端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的是什么例子,是不是TCP Client,如果是的话,你电脑端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是我在自己的板子上移植的:工程移植模板(RTX),接收中断和发送函数都能进去且发送数据,电脑就是收不到任何数据包,用wireshark检测的话,防火墙已经关闭了串口调试输出也没有错误,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的是什么例子,是不是TCP Client,如果是的话,你电脑端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硬汉哥我把DHCP关闭后,设置了固定IP地址,为啥连ETH的接收中断都不进入了呢?send_frame函数也不进去了。只输出了下面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的是什么例子,是不是TCP Client,如果是的话,你电脑端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再次使能dhcp后,提示dhcp获取成功,但是ip却不对,然后又开始获取I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把DHCP关闭后,设置了固定IP地址,为啥连ETH的接收中断都不进入了呢?send_frame函数也不进去了 ...

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的确稍有点棘手。

你现在的这个用的PHY芯片是那款,另外你可以开发板跟电脑直连测试下,测试的时候,如果你的电脑开启了WIFI,务必先禁止掉,保证当前仅有一个网卡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的确稍有点棘手。

你现在的这个用的PHY芯片是那款,另外你可以开发板跟电脑直连测试 ...

我用的phy是KSZ8863FLL,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用的是Lwip跑的很稳定,以太网和phy驱动用的是ST提供的stm32f4x7_eth,现在想测试下Tcpnet,所以就移植了下。目前phy和以太网驱动都使用的lwip上的,Tcpnet使用的几个函数也进行了修改移植。现在怀疑是接收和发送函数那里没有按照Tcpnet的格式来,可能造成错误。

1、我使能了硬件以太网CRC校验
2、使用了memcpy字节copy函数3、ETH中断中发送信号给以太网数据处理任务

主要代码如下:

#if defined   (__CC_ARM) /*!< ARM Compiler */
__align(4)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BUFNB];/* Ethernet Rx MA Descriptor */
__align(4)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scrTab[ETH_TXBUFNB];/* Ethernet Tx DMA Descriptor */
__align(4)
uint8_t Rx_Buff[ETH_RXBUFNB][ETH_RX_BUF_SIZE]; /* Ethernet Receive Buffer */
__align(4)
uint8_t Tx_Buff[ETH_TXBUFNB][ETH_TX_BUF_SIZE]; /* Ethernet Transmit Buffer */
#endif /* __CC_ARM */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ToSet;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ToGet;

/*--------------------------- send_frame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u8 *buffer ;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uint32_t byteslefttocopy = 0;

  DmaTxDesc = DMATxDescToSet;
  buffer = (u8 *)(DmaTxDesc->Buffer1Addr);

  if((DmaTxDesc->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 != (u32)RESET)
  {
    return;
  }

  /* Get bytes in current lwIP buffer  */
  byteslefttocopy = frame->length;
  /* Copy the remaining bytes */
  memcpy( (u8_t*)((u8_t*)buffer), (u8_t*)((u8_t*)&frame->data[0]), byteslefttocopy );

  /* Prepare transmit descriptors to give to DMA*/
  ETH_Prepare_Transmit_Descriptors(byteslefttocopy);
}

__task void Ethernetif_Input(void)
{
  OS_FRAME *OSframe= NULL;
  OS_FRAME *OSq= NULL;

  u32_t len;
  FrameTypeDef frame;
  u8 *buffer;
  __IO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uint32_t i=0;

  while(1)
  {
    os_sem_wait(&hEthernetInput, 0xFFFF);

    //循环读取数据,直到该帧数据全部读完为止
    do
    {
      /* get received frame */
      frame = ETH_Get_Received_Frame_interrupt();

      /* Obtain the size of the packet and put it into the "len" variable. */
      len = frame.length;
      buffer = (u8 *)frame.buffer;

      if (len > 0)
      {
        /* We allocate a pbuf chain of pbufs from the Lwip buffer pool */
        //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

        /* 申请动态内存,RxLen或上0x80000000表示动态内存不足了不会调用函数sys_error() */
        OSframe = alloc_mem(len | 0x80000000);
      }

      //if (p != NULL)
      if (OSframe != NULL)
      {
        OSq=OSframe;

        DMARxDesc = frame.descriptor;

        /* Copy remaining data in pbuf */
        memcpy( (u8_t*)((u8_t*)&OSq->data[0]), (u8_t*)((u8_t*)buffer), len);
        put_in_queue(OSframe);
      }

      /* Release descriptors to DMA */
      DMARxDesc =frame.descriptor;

      /* Set Own bit in Rx descriptors: gives the buffers back to DMA */
      for (i=0; i<DMA_RX_FRAME_infos->Seg_Count; i++)
      {
        DMARxDesc->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DMARx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Buffer2NextDescAddr);
      }

      /* Clear Segment_Count */
      DMA_RX_FRAME_infos->Seg_Count =0;

      /* When Rx Buffer unavailable flag is set: clear it and resume reception */
      if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 (u32)RESET)
      {
        /* Clear RBUS ETHERNET DMA flag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 Resume DMA reception */
        ETH->DMARPDR = 0;
      }
    }while(OSframe != NULL);
  }
}

void ETH_IRQHandler(void)
{
  extern OS_SEM hEthernetInput;

  /* Frame received */
  if ( ETH_GetDMAFlagStatus(ETH_DMA_FLAG_R) == SET)
  {
    /* Give the semaphore to wakeup LwIP task */
    isr_sem_send(&hEthernetInput);
  }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s. */
  /* Clear the Eth DMA Rx IT pending bits */
  ETH_DMAClearITPendingBit(ETH_DMA_IT_R);
  ETH_DMAClearITPendingBit(ETH_DMA_IT_NIS);
}

static void ETH_MACDMA_Config(void)
{
  __IO uint32_t  EthStatus = 0;
  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ure;

  /* Enable ETHERNET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ETH_MAC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1Periph_ETH_MAC_Rx, ENABLE);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ETHERNET Configuration --------------------------------------------------*/
  /* Call ETH_StructInit if you don't like to configure a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er */
  ETH_StructInit(D_InitStructure);

  /* Fi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rs */
  /*------------------------   MAC   -----------------------------------*/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peed = ETH_Speed_10M;
  //ETH_InitStructure.ETH_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ETH_InitStructure.ETH_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Enable;
#endif

  /*------------------------   DMA   -----------------------------------*/

  /* When we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feature, we need to enable the Store and Forward mode:
  the store and forward guarantee that a whole frame is stored in the FIFO, so the MAC can insert/verify the checksum,
  if the checksum is OK the DMA can handle the frame otherwise the frame is dropped */
  ETH_InitStructur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t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Status = ETH_Init(D_InitStructure, PHY_ADDRESS);

  /* Enable the Ethernet Rx Interrupt */
  ETH_DMAITConfig(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ENAB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hy是KSZ8863FLL,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用的是Lwip跑的很稳定,以太网和phy驱动用的是ST提供的st ...

那就是你的驱动问题了,send frame和以太网中断直接使用我们程序里面的那个就行,不用做任何修改。先不要用st提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驱动问题了,send frame和以太网中断直接使用我们程序里面的那个就行,不用做任何修改。先不要 ...

刚开始就是直接使用的例程中的代码,但是无法进接收中断,后就改自己的驱动了。
这个tcpnet要能ping需要调用一个函数后才可以被ping吗?

硬汉哥能否在你的板子上帮做2个试验呢?在V5板子上下载:V5_1001_RL_TCPnet试验_工程移植模板(RTX) 例程 程序:
试验1:在该例程上,打开所有调试输出,打开DHCP,把输出的调试信息能否贴在这里?
试验2:在该例程上,打开所有调试输出,关闭DHCP,把输出的调试信息能否贴在这里?
谢谢先

下面是我打开DHCP时输出的信息:
问题是ARP时send了342个字节的数据,但是没人回,虽然我已经把网线接到路由器上了,ping等均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就是直接使用的例程中的代码,但是无法进接收中断,后就改自己的驱动了。
这个tcpnet要能ping需要 ...

好的,白天了给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白天了给你测试下。

谢谢硬汉哥,试验可以不用做啦,原因已经找到了。
刚才仿真send_frame函数时发现DMA 发送描述符的地址是0x1xxxxxxx,而我的能用的lwip工程却是0x2xxxxxxx,想起我使能了CCM的64K空间,难道以太网发送接收的缓存都放被分配到了CCM空间了?
于是我把CCM复选框去掉,编译下载测试,我去,全部以太网功能都正常了。再次选中编译下载,又ping不通了,测试了多次,确实只要选中这个区域TCPnet就不工作了,放开一切就正常了。

具体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读读以太网DMA的手册看看能否找到答案,先发布一下这个好消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试验可以不用做啦,原因已经找到了。
刚才仿真send_frame函数时发现DMA 发送描述符的地址是 ...

已经找到不能勾选CCM那块区域的原因啦:因为CCM中的数据无法被DMA访问,具体见下图。通过查看map文件,我的以太网部分数据被分配到了CCM空间,这样DMA就无法访问了,因为这个CCM离内核很近,不用经过总线矩阵,所以编译器就优先使用这块区域了,可惜的是编译器没有检测是不是DMA使用了CCM中的数据,所以我就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不能勾选CCM那块区域的原因啦:因为CCM中的数据无法被DMA访问,具体见下图。通过查看map文件,我 ...

楼主:
过奖啦。
硬汉哥能否用 ATKKPing.exe 测试下你的板子是否偶尔有超时现象呢?

1、软件设置方法见下图:一定要选中图中的2个√,数据量选最大或者随机都行,然后开始测试
2、我测试发现偶尔会有超时现象,不知道哪里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奖啦。
硬汉哥能否用 ATKKPing.exe 测试下你的板子是否偶尔有超时现象呢?

你的ping响应速度有点慢,正常高效的方式平均值应该小于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ing响应速度有点慢,正常高效的方式平均值应该小于1ms。

嗯,我的ping值是小于1ms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就超时了,不知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ing响应速度有点慢,正常高效的方式平均值应该小于1ms。

我已经使用了事件驱动的高效方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使用了事件驱动的高效方式了

网络那部分选择“发行版”不要选择“debug”试试,ping的响应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那部分选择“发行版”不要选择“debug”试试,ping的响应会很快

嗯,现在已经是用发行版编译的呢,debug版很慢的ping的话

楼主:
嗯,这个结果很正常,看来还是我的程序上还有些问题导致响应有点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结果很正常,看来还是我的程序上还有些问题导致响应有点慢了

你的驱动得再优化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得再优化优化了。

嗯,我再改改看看能否从3ms降低到小于1ms,现在没有超时现象了,这个是交换机造成的,换个交换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得再优化优化了。

硬汉哥我怎么使能407的以太网用硬件CRC32呢?现在只要一使能crc就错了,似乎TCPnet使用了软件CRC32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怎么使能407的以太网用硬件CRC32呢?现在只要一使能crc就错了,似乎TCPnet使用了软件CRC32

就用软件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的是什么例子,是不是TCP Client,如果是的话,你电脑端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请教楼上两位大侠。看硬汉哥玩TCP-net这么爽,也想来玩玩。
根据RTE配置了一个工程,初始化好像成功了,但是ping不通,不知道如何下手,特来求教!

硬件stm32f407zg+lan8720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初始化信息

初始化信息

ping的调试信息

ping的调试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两位大侠。看硬汉哥玩TCP-net这么爽,也想来玩玩。
根据RTE配置了一个工程,初始化好像成功了, ...

建议移植我这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两位大侠。看硬汉哥玩TCP-net这么爽,也想来玩玩。
根据RTE配置了一个工程,初始化好像成功了, ...

这个协议栈只要你把以太网驱动移植好了,他就能工作。驱动根据自己的板子好好移植下,注意以下几点:

0、确保硬件OK,MII或者RMII连接正常
1:只能使用软件crc,不能开启硬件crc
2、给以太网分配的缓存不要放到CCM空间,否则就像我上面一样,很惨
3、缓存字节对齐,必须是4字节对齐;官方的例子使用的特殊的算法,我没有使用,我使用了强制4B对齐方式
4、驱动移植主要是:初始化,收,发函数,一定要参考官方例子或者硬汉哥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协议栈只要你把以太网驱动移植好了,他就能工作。驱动根据自己的板子好好移植下,注意以下几点:

...

0:硬件是正常的原来配的例程是正常运行的
1:CRC在哪里配置,没有留意这个
2:看之前的帖子吸取经验,确认过没有在CCM空间中
3:这个去看看先
4:驱动没有任何修改用的是“..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13.0\CMSIS\Driver\EMAC_STM32F4xx.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移植我这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extra=page%3D1

折腾,想尝试下最新的,谁知碰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想尝试下最新的,谁知碰壁了

新的keil下的TCPnet似乎和旧的有点不同,最好用4.74的

楼主:
我昨天仿真时不知动哪里了,ping 1472字节时一直是小于1ms的,后来复位了就不行了。

现在测试发现:ping 340字节时≤1ms
                     ping 350字节时=1ms
                     ping 860字节时≥2ms
                     ping 1410字节时≥3ms

哪里会影响ping的值呢?我优化了驱动现象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仿真时不知动哪里了,ping 1472字节时一直是小于1ms的,后来复位了就不行了。

现在测试发现:pi ...

是不是没有使用我原装的那种,用的是你前面修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使用我原装的那种,用的是你前面修改的那种。

嗯,使用的是我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使用的是我的驱动。。

改成我那种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我那种的,试试。

刚才改成了你的驱动,功能正常,但是ping值依然是3ms,不知我哪里配置还是咋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改成了你的驱动,功能正常,但是ping值依然是3ms,不知我哪里配置还是咋的不对?

底层的发送和接收都设置消息通知没。另外你的RL-TCPnet时间基准配置跟时间的任务运行统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的发送和接收都设置消息通知没。另外你的RL-TCPnet时间基准配置跟时间的任务运行统一不。

底层收发都是复制你的例程:V5-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除了io初始化(我的以太网接口是MII)是我自己的外,其他函数都是复制的你的呢
相关配置如下:

系统所有的任务如下:优先级为AppTaskStart>AppTaskTcpNet>AppTaskLED2>AppTaskLED1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tsk_lock();
  init_TcpNet();/* 初始化RL-TCPnet */

  HandleTaskLED1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1,              /* 任务函数 */
                                     TASK_LED1_PRIO,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1,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1));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2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2,              /* 任务函数 */
                                     TASK_LED2_PRIO,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2,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2));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TcpNet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TcpNet,             /* 任务函数 */
                                     TASK_TcpNe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TcpNe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TcpNe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tsk_unlock();
  /* 创建消息邮箱 */
        os_mbx_init(&mailbox, sizeof(mailbox));

  os_itv_set (100);
  while (1)
  {
    os_itv_wait();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os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Net);
  }
}

__task void AppTaskTcpNet(void)
{
  while(1)
  {
    os_evt_wait_and(0x0001, 0xFFFF);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层收发都是复制你的例程:V5-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除了io初始化(我的以太 ...

优先级正确配置没,时间基准最高,然后TCP主任务。

另外启动任务里面的锁操作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正确配置没,时间基准最高,然后TCP主任务。

另外启动任务里面的锁操作不需要。

都正确配置了呢,那个锁我试了加不加效果都一样,没啥区别

优先级为:AppTaskStart>AppTaskTcpNet>AppTaskLED2>AppTaskLED1
               254                      253                    11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正确配置没,时间基准最高,然后TCP主任务。

另外启动任务里面的锁操作不需要。

刚才测量的100ms的时基:还是挺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正确配置了呢,那个锁我试了加不加效果都一样,没啥区别

优先级为:AppTaskStart>AppTaskTcpNet>App ...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了,别的问题暂时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了,别的问题暂时想不到了。

是啊,能试的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刚试了10ms的情况,ping还是3ms啊

是不是我用的MII接口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10ms的情况,ping还是3ms啊

是不是我用的MII接口造成的呢?

通信起来后,只要速度稳定就行,3ms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A(2018-10-22):
一直忘了问你,你这个硬件之前跑LwIP的时候ping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起来后,只要速度稳定就行,3ms也没什么关系。

嗯,3ms是稳定的。。。。换了3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忘了问你,你这个硬件之前跑LwIP的时候ping速度多少。

lwip是小于1ms的,最大1472字节ping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3ms是稳定的。。。。换了3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结果

那基本就这样了,稳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就这样了,稳定就行。

恩恩,暂时就这个速度吧,不再提高了

网友C(2020-11-16):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发送配置有问题。

中断主要是用于接收的。

坛主,请教下V5-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在此框架下修改了,采用非阻塞模块tcp的服务端,为啥长时间运行后,板子异常了AppTaskTCPMain任务出现一直在running,帮我分析下哈,老大。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主,请教下V5-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在此框架下修改了,采用非阻塞模块tcp的 ...

跑我原始的例子能正常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