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

楼主(2018-09-22):
由于是板载的STLINK,不像插拔的容易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板载的出现无法下载时,通过设置MDK如下选项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2020-03-06):
谢谢,我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2020-07-01):
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用系统自带的串口bootload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用系统自带的串口bootload去下载

对,也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