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070 USB HID、USB VPC怎么都被识别成DFU设备?

楼主(2018-09-23):
代码是通过CUBE生成的,先后试了USB HID和USB VPC,最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看到都怎么都是USB DFU设备呢,我这有两个板子,第一个板子是一个开发板,比较大一点,晶振用到是49型8M的直插晶振,这个就没有问题,另一个板子体积相对小一点,用的村田三脚贴片晶振,这个就出问题的板子,同样的VPC代码烧录到两个板子,开发板就正常,这个小板子就识别成DFU,当然对应的功能肯定也就没有。求解

网友A:
估计你装的驱动太多了,识别后,将电脑端的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鼠标右击全部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一个驱动识别你的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装的驱动太多了,识别后,将电脑端的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鼠标右击全部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一个驱动 ...

谢谢,您指的是usb设备都给他卸掉吗,重新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HID是免驱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指的是usb设备都给他卸掉吗,重新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HID是免驱的把

对,有时候安装ST各种软件,整了一堆各种版本的驱动。

网友:
能请教一下硬件部分是怎么设计的?直接接USB口与D+ D-相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