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队列 频繁的创建和删除 有问题

楼主(2018-09-24):
我使用 osMessageCreate 动态创建和删除队列,使用比较频繁

我每次使用完成后,就会删除

但是时间一长 osMessagePut 推送的消息,我的准们接收事件的任务接收不到数据

我查看了任务和系统的堆栈 都有很多的富余空间。

请教下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是CMSIS - RTOS V1封装层?  如果是的话,可以先直接测试原始FreeRTOS的API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MSIS - RTOS V1封装层?  如果是的话,可以先直接测试原始FreeRTOS的API看看。

是的,用的封装,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