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手求助!关于例程中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8-09-26):
在例程“V5-002a_EXIT实验_外部硬件中断”中,主函数里通过                ucKeyCode = bsp_GetKey();        /* ¶á衼üÖμ, ÎT¼ü°′ÏÂê±·μ»Ø KEY_NONE = 0 */
来读取键值,进入bsp_GetKey();函数中,有一句
         if (s_tKey.Read == s_tKey.Write)
         。。。。
        。。。。。
这里的s_tKey.Read和s_tKey.Write的值,是在哪个函数里面进行修改的呢?

本人菜鸟,看了几天例程了,但是还是找不到,请各位赐教!

网友:
函数bsp_KeyScan

楼主:
bsp_KeyScan()里面调用
    bsp_DetectKey(),
可是bsp_DetectKey()操作的是
    pBtn = &s_tBtn;
并没有对s_tKey操作啊。。

楼主:
哦哦,看到了。
再问一下,这个bsp_KeyScan()注释里写着:“被systick中断周期性的调用”,应该是指SysTick_ISR()函数吧(因为里面有bsp_RunPer10ms()这一句)。SysTick_ISR()又是被SysTick_Handler()调用,也就是说,这个顺序是: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_ISR() → bsp_RunPer10ms() → bsp_KeyScan() → bsp_DetectKey() → bsp_PutKey()→s_tKey这样的顺序。
我想问的是,这一顺序的开头,SysTick_Handler ,注释里写着“启动文件中引用”,这个是在哪边引用的呢?我就是想找到这个例程功能的源头。我就是猜想,在底层应该有一个类似于把中断服务号(或者说这个SysTick_Handler函数名)添加进去的过程吧。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看到了。
再问一下,这个bsp_KeyScan()注释里写着:“被systick中断周期性的调用”,应该是指SysT ...

XXX.S启动文件里面。

也就是中断向量表。

楼主:
还是这个例程,在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函数中,
        KEY_T *pBtn;
        pBtn = &s_tBtn;
        if (pBtn->IsKeyDownFunc())
        {
                if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else if(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这个语句的功能就是让pBtn->Count在0,5-9之间循环。
第一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0,满足条件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则赋值为5(KEY_FILTER_TIME);
第二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5,满足条件(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则自加1,变为6;
第三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6,满足条件(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则自加1,变为7;
第四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7,满足条件(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则自加1,变为8;
第五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8,满足条件(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则自加1,变为9;
第六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9,满足条件(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则自加1,变为10;
第七次进入函数,pBtn->Count值是10,不满足条件,则值不变,修改按键状态、发送按键信息。

这样算来,算上按下按钮到进入函数也需要0-10ms,滤波时间应该是60-70ms,而不是注释里写的50ms。是这样吗?
还有,为什么不直接用
                if(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可以设置成6,而要用更复杂的写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这个例程,在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函数中,
        KEY_T *pBtn;
        pBtn = & ...

你学的很认真

因为此函数后面还有一个松手检测。要继续用到 KEY_FILTER_TIME,所以就搞了个 KEY_FILTER_TIME和2* KEY_FILTER_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的很认真

因为此函数后面还有一个松手检测。要继续用到 KEY_FILTER_TIME,所以就搞了个 KEY_ ...

我似乎明白了,为了让按下(累加)和松开(累减)的时间一样,就要循环同样的次数。在pBtn->Count大于KEY_FILTER_TIME的情况下,看不出效果;如果pBtn->Count 小于 KEY_FILTER_TIME,那么滤波时间就会短于设定的50ms(其实根据我上面的推演,应该是60-70ms吧?),这个时候要是手抖了一下,可能就被误判为松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为了让按下(累加)和松开(累减)的时间一样,就要循环同样的次数。在pBtn->Count大于KEY ...

不会有松手误触发,因为有个pBtn->State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松手误触发,因为有个pBtn->State限制。

嗯嗯。
这个滤波时间其实就是延时消抖吧?好像一般就是延时10ms,这边延时了60-70ms,为什么搞这么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个滤波时间其实就是延时消抖吧?好像一般就是延时10ms,这边延时了60-70ms,为什么搞这么长呢 ...

以我们打游戏为例,顶级的游戏玩家,APM能够搞到400+,按照这个速度就是每秒7-8下,所以60-70绰绰有余。

普通人也就3-5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