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不同的芯片只要修改KEIL里的C/C++ Define项?

楼主(2018-09-26):
   使用V4-819_uCOS-II实验_uCOS-II+STemWin+FatFs综合例子框架,原来是ZET6的片子,若用VCT6或C8T6的片子请问只需要修改KEIL里的Define里的包含文件就可以了吗?启动文件不需要替换吗?

网友A:
测试试试,不行的话,就新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试试,不行的话,就新建。

已试了C8T6 , 重选芯片后改为MD,测试  OK.回来再试试VCT6,原工程应该别的都不用改,重选下芯片和FLASH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了C8T6 , 重选芯片后改为MD,测试  OK.回来再试试VCT6,原工程应该别的都不用改,重选下芯片和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