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卡/SDHC卡/SDXC卡的容量,总线速度以及速度等级说明

楼主(2018-09-27):
0. 分类

1. 容量及其使用的文件系统:

2. 总线速度:

3. 速度等级:

网友A:
我一直想做一下stm32驱动emmc,一直都没有动手…BGA封装不好焊接,emmc芯片资料不多,驱动程序已经找到…

网友B:
我在官网下载的USB-IAP程序,只能识别2GB以下的U盘,是FAT16文件系统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做一下stm32驱动emmc,一直都没有动手…BGA封装不好焊接,emmc芯片资料不多,驱动程序已经找到…

eMMC还有个问题就是价格不便宜。现在最小的基本的都是2GB-4GB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官网下载的USB-IAP程序,只能识别2GB以下的U盘,是FAT16文件系统的原因吗?

FAT16最大识别2GB。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C还有个问题就是价格不便宜。现在最小的基本的都是2GB-4GB容量的.

嗯,确实不便宜,4G emmc,差不多30RMB了,找人焊接一个153 球的BGA 还要20加工费…真是不便宜,还好 emmc两层板能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16最大识别2GB。

官网下载的USB-IAP是 STM32107的。听说支持FAT32,还不知道怎么讲FAT16配置成FAT32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