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的SDIO外接支持UHS-I 模式 (SDR12, SDR25, SDR50, SDR104和DDR50)需要1.8的电平转换器

楼主(2018-09-27):
支持的类型:

参考手册里面给了一个型号ST6G3244ME

网友A:
有点坑啊,I/O竟然不能切电压,感觉跟USB内置PHY不支持high speed一样坑,不外挂器件就不能跑到最大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坑啊,I/O竟然不能切电压,感觉跟USB内置PHY不支持high speed一样坑,不外挂器件就不能跑到最大性能

带1.8V的话,芯片内部就得自带DC/DC管理单元,带这个东西有个缺点,增加硬件设计的复杂度,但好处也比较明显,外接各种flash,emmc等存储器切换各种电平方便。

网友B(2019-05-15):
引用 楼主:
带1.8V的话,芯片内部就得自带DC/DC管理单元,带这个东西有个缺点,增加硬件设计的复杂度,但好处也比较 ...

STM32H7 可以直接运行在 VDD = 1.8V,为了达到最高速相关设置:

  • SYSCFG_UR17: IO_HSLV
  • SYSCFG_CCCR: PCC, NCC

根据 Datasheet 6.3.15,负载 C=10pF 的情况下,1.8V 可以达到 175MHz (3.3V时可以达到220MHz)。也就是 8位 eMMC HS200,最快可以达到 175M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 可以直接运行在 VDD = 1.8V,为了达到最高速相关设置:

1.8V供电,通用性就有点差了,外接其它外设不方便了,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