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39驱动1280*800的RGB屏双图层问题。

楼主(2018-09-27):
  这是视频连接,图层单独显示是好的,频率也调到了一个合适的,但是后来又加上了图层二,就出现问题了,实在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使用的DMA搬运的数据。

网友A:
加上图层2,LTDC时钟降低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图层2,LTDC时钟降低一半。

试过再降低,效果更差。

网友A:
再有就是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的GPIO速度等级。

降低和提高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就是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的GPIO速度等级。

降低和提高都试试。

管脚现在是最高速的,我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就是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的GPIO速度等级。

降低和提高都试试。

还是没有改善,降得越低,图片开始明显的缺失像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改善,降得越低,图片开始明显的缺失像素了

没事,如果双图形实在不行,就用单图层就行,我现在基本很少用双图层,做稍复杂的界面管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如果双图形实在不行,就用单图层就行,我现在基本很少用双图层,做稍复杂的界面管理麻烦。

现在老板就想图层一做大背景不变,然后图层二做按钮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老板就想图层一做大背景不变,然后图层二做按钮用的

这个么跟你说,你用双图层的话,LTDC时钟相比单图层的LTDC时钟速度必定是降低一半的。因为LTDC要刷新两个显存区,速度高了DMA2D处理不过来,从而卡死。

也就是你用单图层实现多窗口跟你双图层效果一样的,而且还有给力些,你试试。
做背景图片实现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跟你说,你用双图层的话,LTDC时钟相比单图层的LTDC时钟速度必定是降低一半的。因为LTDC要刷新两个 ...

用单图层实现的原理是什么?类似于三缓冲那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图层实现的原理是什么?类似于三缓冲那种的吗?

就是多个窗口,emWin有了解过没,就是创建多个window或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多个窗口,emWin有了解过没,就是创建多个window或对话框

我没用过emWin,以前写都是用的覆盖的方法写窗口的,如果弹出一个窗口后,想关闭窗口的话就是把背景刷新一遍,把窗口覆盖住,不知道emwin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emWin,以前写都是用的覆盖的方法写窗口的,如果弹出一个窗口后,想关闭窗口的话就是把背景刷新一 ...

有自动的重绘和剪切机制,后面你用了就明白了,刷个背景图片什么的,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的重绘和剪切机制,后面你用了就明白了,刷个背景图片什么的,非常方便。

暂时是不会考虑emWin了,因为这个屏幕拖了好几天了,只能另想他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