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进不了接收中断

楼主(2018-09-27):
使用STM32F429,SN65HVD230芯片,8脚接1K电阻。用5块板子测试,A机轮询查看其它四台机子数据,每一台都有120欧终端电阻,机子之间2m距离。

目前,如果是4台机子测试时,A机能够轮询其它3台机子数据,同时也能正常FIFO0的接收中断。但如果将第4台接上,A机就无法轮询了,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请问下各位大侠,可能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有点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总线上永远只能有2个终端电阻,不是一个终端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上永远只能有2个终端电阻,不是一个终端一个电阻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可以的,只是驱动能力会降低,但是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

网友(2019-09-12):
这个如何处理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终端电阻是为了释放总线电容电荷,首尾接电阻,其他不用,这个值不固定120

网友(2020-10-17):
经历过一个产品,线长了,或者用户多了加一个匹配电阻。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