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串口用DMA方式的程序,可以用中断也可以用DMA方式

楼主(2018-09-27):
#include "bsp_uart.h"

#if uart1_enable
        uart_par uart1;
#endif
#if uart2_enable
        uart_par uart2;
#endif
#if uart3_enable
        uart_par uart3;
#endif
#if uart4_enable
        uart_par uart4;
#endif
#if uart1_enable   //如果使能了串口1
/*
* 函数名:bsp_init_uart1
* 参  数:输入的波特率
* 解  释:可以启用DMA方式传输
*/
void bsp_init_uart1(uint16_t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 uart1_dma_enable //启用DMA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endif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if uart1_dma_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endif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OverSampling8Cmd(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if uart1_dma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12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 (&(USART1->D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Configure TX DMA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uart1.txbuf);
        DMA_Init(DMA2_Stream7,&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7,ENABLE);

        /* Configure RX DMA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int32_t)uart1.rxbuf;
        DMA_Init(DMA2_Stream5,&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5,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使能串口空闲中断

        DMA_ITConfig(DMA2_Stream7,DMA_IT_TC,ENABLE);                        //使能DMA发送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7_IRQn;                //配置DMA发送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断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抢断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采用DMA方式发送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ENABLE);
    //采用DMA方式接收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else           //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断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 使能串口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函数名:uart1_send
* 参  数:发送数据的长度
* 解  释:DMA发送方式要注意填充的字节的长度
*/
void uart1_send(uint16_t len)
{
#if uart1_dma_enable
        //关中断   ,如果有485需要进行设置为发送
        DMA_Cmd(DMA2_Stream7,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7,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2_Stream7,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开中断
#else
        uint16_t i = 0;
        for(i=0;i<;en;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uart1.txbuf[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endif

}
#if uart1_dma_enable
/*
* 函数名: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参  数:DMA发送完成中断
* 解  释:
*/
voi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void)
{
         //发送数据完成进入中断  ,进行保护操作,如果有485控制收发,在此处进行设置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7,DMA_IT_TCIF7))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7,DMA_IT_TCIF7);
                DMA_Cmd(DMA2_Stream7,DISABLE);
    }
}
#endif
/*
* 函数名:USART1_IRQHandler
* 参  数:串口中断
* 解  释: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art1_dma_enable
          uint16_t num = 0;
        /* USART in DMA mode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SET)
        {
                  DMA_Cmd(DMA2_Stream5,DISABLE);
                num = USART1->SR;
                num = USART1->DR;
                num = 512-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5);
                uart1.rxcon = num;                                                //记录数组的长度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5,DMA_FLAG_TCIF5 | DMA_FLAG_FEIF5 | DMA_FLAG_DMEIF5 | DMA_FLAG_TEIF5 | DMA_FLAG_HTIF5);//清除DMA2_Steam7传输完成标志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5, 512);
                DMA_Cmd(DMA2_Stream5, ENABLE);                     //打开DMA,
                                                                                                //进行发送信号量等操作
                uart1.flag = 1;
        }
#else
        /* USART in Transmitter mode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uart1.rxbuf[uart1.rxco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进行数据的处理
        }
#endif
}
#endif   //uart1 end

#ifndef __BSP_UART_H
#define __BSP_UART_H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uart1_enable                1        //串口1
#define        uart1_dma_enable        1   //串口1 DMA方式

#define        uart2_enable                0
#define        uart2_dma_enable        0

#define        uart3_enable                0
#define        uart3_dma_enable        0

#define        uart4_enable                0
#define        uart4_dma_enable        0

typedef struct _uart_par{   //串口数据格式
        uint8_t rxbuf[512];     //接收数据缓存
        uint8_t txbuf[512];                //发送数据缓存
        uint16_t rxcon;                        //接收字节数
        uint16_t txcon;                        //发送字节数
        uint8_t flag;                        //标志位
}uart_par;

#if uart1_enable
        extern uart_par uart1;
#endif
#if uart2_enable
        extern uart_par uart2;
#endif
#if uart3_enable
        extern uart_par uart3;
#endif
#if uart4_enable
        extern uart_par uart4;
#endif

void bsp_init_uart1(uint16_t bound);
void uart1_send(uint16_t len);

#endif

可以在头文件里通过宏定义进行开启关闭DMA模式

网友:
试一下,感谢lz分享

网友A(2019-05-23):
请问这段程序的作用是什么?新手不太懂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段程序的作用是什么?新手不太懂

这个是重置串口接收DMA的计数。
当一帧数据完成后,重新开始DMA接收。

网友:
适合那些STM32的MCU 呀

网友:
他这个是F4系列的,F407,429这些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