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的一个加法算法为什么要这么多条指令才能完成

楼主(2018-09-28):
如题 ,F407的一个加法算法为什么要这么多条指令才能完成,而乘法指令一条就搞定了,感觉不科学呀

网友A:
不用数组也就1条指令

楼主:
不用数组,也不止1条指令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数组也就1条指令

不用数组也不止一条指令哦

网友B:
特别注意一点,存在于内存里面的数据是无法直接参与运算的,务必要加载到寄存器里面才可以做运行。
你的汇编代码里面乘法运行的数据是已经加载到寄存器里面的。

看我这里做的加法,用的局部变量,也就是栈空间,也是一条指令

网友:
没错啊,你看你的那图片里面,基本全是LD类的装载指令,跟加法有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注意一点,存在于内存里面的数据是无法直接参与运算的,务必要加载到寄存器里面才可以做运行。
你的汇 ...

那对于这种存放于全局变量数组的数据运算,要怎么来提高运行速率呢,怎么加载到寄存器里面去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对于这种存放于全局变量数组的数据运算,要怎么来提高运行速率呢,怎么加载到寄存器里面去呀?

将全局变量搞到CCM RAM里面会一定程度上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全局变量搞到CCM RAM里面会一定程度上加快。

就到ccm ram里面,是不是汇编指令个数是一样的,只是执行速率增加了,是这样子吗?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64bit整数加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到ccm ram里面,是不是汇编指令个数是一样的,只是执行速率增加了,是这样子吗?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64bit整数加法吧?

是滴

网友:
此贴总结:
1、M3.M4,M7有64位乘法指令(确切的说是支持产生64位结果的指令,如SMULL,UMULL等),而无64位加法指令(需要ADDS,ADC配合)。
2、存在内存里面的数据是一定要加载到寄存器里面才可以参与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