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批量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8-09-28):
任务A 产生1M字节/秒的数据,通过任务B,把数据发个计算机,要怎么做好呢。任务B 跑的是TCP服务器

网友:
任务A和B直接不要传递数据,直接传递数据的地址即可。

楼主:
跑的是RTX,那应该用消息邮箱可以,那要多开几个数据存储区,一边采集数据,一边发送,怕发送来不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的是RTX,那应该用消息邮箱可以,那要多开几个数据存储区,一边采集数据,一边发送,怕发送来不及

用全局变量定义一个数组或者消息邮箱,发送信号量或者标志给B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