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_SW_Exception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29):
设备一直处于CPU_SW_Exception中断,这个中断是什么意思?看说明是软件陷入不可恢复的问题。
请问下各位大小,引起该中断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进入此函数了,是的话,任务栈溢出了。

网友B(2021-07-26):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进入此函数了,是的话,任务栈溢出了。

像这种,也是堆栈溢出导致的吗,死循环在CPU_SW_Excep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也是堆栈溢出导致的吗,死循环在CPU_SW_Exception

某个任务的栈空间分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