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客户端操作 几次,连接,断开后,服务器端就失去响应了

楼主(2018-09-29):
断开后,是不是要调用tcp_close 把端口关闭的?

网友A:
谁是客户端,谁是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是客户端,谁是服务器。

板子是服务器,计算机是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服务器,计算机是客户端

不用close,使用我的程序模板测试,比较稳定。

如果有我们的V5或者V6测试就更好了。

楼主:
执行这句  的时候  tcp_listen (socket_tcp, PORT_NUM);  程序是处在阻塞状态,一直在等待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这句  的时候  tcp_listen (socket_tcp, PORT_NUM);  程序是处在阻塞状态,一直在等待的吗

这个函数不是阻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