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 OpenMV众筹成功,订购了1万片STM32H7VIT6准备开始生产

楼主(2018-09-30):
(图片)

网友:
速度这么快。

网友A:
硬汉兄,stm32h750vb出了,价格很有优势啊,这玩意要是sdram,lcd,qspi可以同时用的话,妥妥的性价比之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兄,stm32h750vb出了,价格很有优势啊,这玩意要是sdram,lcd,qspi可以同时用的话,妥妥的性价比之王 ...

就是不支持SDRAM,引脚少。

不过可以换种搞的方式,直接内部512KB的AXI SRAM做显存,小尺寸显示屏都没问题。性价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支持SDRAM,引脚少。

不过可以换种搞的方式,直接内部512KB的AXI SRAM做显存,小尺寸显示屏都没 ...

这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B:
使用查找表的方式,扩展成888,480*272的分辨率的,需要的显存大概128K那样,哪怕你就是开两个显存,也是256K,剩下的,软件使用注意点,不是太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查找表的方式,扩展成888,480*272的分辨率的,需要的显存大概128K那样,哪怕你就是开两个显存,也是2 ...

分辨率这么小,肯定没问题啊,行业内应用,至少要800*480以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支持SDRAM,引脚少。

不过可以换种搞的方式,直接内部512KB的AXI SRAM做显存,小尺寸显示屏都没 ...

但是这片子只有128K的flash,比较尴尬呀,要是有个256K就好了,大部分控制场合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片子只有128K的flash,比较尴尬呀,要是有个256K就好了,大部分控制场合就够用了

128KB够了,要大就外扩个25Q16,两块钱搞定。然把外部的加载到SRAM去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8KB够了,要大就外扩个25Q16,两块钱搞定。然把外部的加载到SRAM去跑。

这种方式是不错,相当于搞个bootload程序放在内部flash里,上电后从25q16加载程序到内部sram里面,再跳转到ram里去执行
不过这整个流程弄下来可不简单,一般人搞不定的,希望各位大大在开源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是不错,相当于搞个bootload程序放在内部flash里,上电后从25q16加载程序到内部sram里面,再跳转 ...

方法有三:

1、直接MDK下载到QSPI里面即可,调试,运行等都在QSPI执行即可(这个就是所谓的XiP,ExecuteInPlace)。因为有Cache,一般不是较大的程序,速度还行。

2、加载到SDRAM,内部SRAM等方式,看此贴,这种的实现比较简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299&extra=page%3D1

3、第3种最推荐,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peid%26typeid%3D164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有三:

1、直接MDK下载到QSPI里面即可,调试,运行等都在QSPI执行即可(这个就是所谓的XiP,Execu ...

有没得STM32H750VB的核心板或者开发板之类的搞一波?